请问中放6K4廉栅极电压太高的原因

楼主(2020-02-19):
中放发生了自激,请检查G2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年深月久,L1C1受潮Q值降低,没能过滤掉465KHZ的杂波,试把其放入溶腊中把水份煮出,并用可变电容细心调整,使其精确谐振于465KHZ上.就能重新滤去杂波,免于6k4被杂波所致AGC电压迫便栅压高.

栅压高是现象,滤挡不住465KHZ杂波的进入才是真正原因

网友:
换一只6K4试一试。6K4是遥截止管,出现这个问题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怀疑是管子老化,由于手里没有新的,换了几只旧的6K4,廉栅极电压几乎没什么变化。

管子旧的没关系,看情况是AGC的问题,检查1M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G2栅原电容容量偏小,更换400v0.1电容后栅压有有点下降,但还是高,在100--110之间浮动。

要换新的塑料电容,老式纸质电容性能很差。先按河西老道的意见换6K4,换AⅤC电容。另外这种269中周312一1,312一2是三股中周增益较高,而6K4又没有阴极电阻比较容易自激,可否加上6K4阴极电阻(68Ω)阴极电容(473)一试?再加6A2屏蔽罩一试?

网友:
红波269使用的是增益低一些的312-3/-4。如果换过退耦电容,电压仍然偏高,中放自激的可能性比较低。倒不如考虑是否市电电压就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市电230v足有,那也不至于中放管廉栅压120v呀,而且这个120v不是稳定的中波时电压高,短波时90--11 ...

中波一片噪音正常。各种手机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节能灯,LED灯,都是噪声源。没有中波磁棒,使用拖线天线的传统电子管收音机,一般只能收噪音。天线接底盘就没有了。

网友B:
这年头中波还能收到台?

网友:
德生用的是电池,,,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  红波269-2型  电子管收音机,也是几乎收不到台(中波一个,短波1个,声音小,猫眼不闭合),感觉跟你这个故障很像,年前折腾了一下,没有仔细检查,后来仍地下室了,等你的找到原因了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测一下6K4的廉栅极电压,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80v)

我的269可能有故障, ...

好,等回去了测一下看看

网友:
因为6K4老化产生自激的故障较为常见,增加一个300欧姆的阴极电阻并联一个0.047微法的电容,也可以在栅极串接1~1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好  在阴极对地串接了一个360欧电阻,电阻并了一个0.047uf电容后,廉栅极电压反而上升到140v,后来 ...

检查AGC电容及帘栅极旁路电容是否失效?把6K4加一个隔离罩试试。

网友C:
感觉楼主这个收音机,本身没有故障,而是市电供电的干扰引起,现在的市电各种干扰源,而且非常的强大,会通过供电窜进收音机的高中频电路,尤其是在中波波段,这种干扰几乎是布满整个波段,一开机喇叭发出的就是各种不绝于耳的滋滋,嗡嗡声,干扰强烈猫眼肯定会闭合。
到了短波,随着频率升高,干扰会逐步减小,部分强台,还是可以收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中波干扰大这是事实,可是6K4廉栅极电压高太多了,拔掉6A2后6K4廉栅极电压恢复正常值。:h ...

6A2与6K4帘栅极共用一个降压电阻,正常情况拔掉6A2,6K4帘栅极电压应当升高。6A2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这个收音机,本身没有故障,而是市电供电的干扰引起,现在的市电各种干扰源,而且非常的强大,会通 ...

猫眼闭合说明噪声经过检波后电压很高,自然AGC电压也高。中放管栅负压变得更负,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减小,在帘栅极降压电阻上的电压降也减小,故帘栅极电压升高。拔掉变频管6A2后,自然检波级无信号可检,更无多余的AGC电压。6K4各极电压自然恢复正常数值。

网友:
这个故障与中波干扰信号过强有关,改磁性天线吧。我前几天刚改过一台,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中波收到类似电台的干扰后,中放管栅极电压约负2v,没有干扰时栅极电压是负1.4v.

电子管输入阻抗很高,用一般电压表直接连接在栅极和地之间,测量栅极电压,很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软天线接底盘噪声明显减轻,现在纠结的是中放管廉栅电压不对,图纸标注的是80v

表中给出的电压一般是正常接收中波有信号时测得,你在短波接收电压正常,不像中放自激,好像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变频级。
     当中频放大器自激时,会产生下列几种现象:
     变频级输出的中频信号和中频级产生的振频发生差拍,在正常的信号中渗染有嘘嘘声,好像一架再生过强的再生式收音机。严重一些时,发出尖叫声。由于自身振荡很强,往往使自动音量控制电压大大增加,大大减弱了变频级的增益,甚至有时会将它们的屏流截止,产生严重的失真。有人为了避免自振,往往将中频放大级四个谐振电路中的一个去谐,结果自振虽然消除,但灵敏度却大大降低。选择性变得异常恶劣,电台混杂不清,有时自振也会使中频输出信号中带有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中波还能收到台?

我每一台中波都加装200mm的磁棒,该有的电台都有,还很清晰.没有加磁棒整度盘里都是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的分析应该是有自激产生,我再仔细查查。谢谢于老师

用另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对照一下看是否一样,也可把收音收移到"干净”的地方试试,比如天台。我怀疑电源干扰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看电路图6A2廉栅电阻22K,6K4廉栅电阻30K。

看来只好改磁棒天线了,谢谢版主。

参考红灯711电路把6A2帘栅极降压电阻改为30K,6K4帘栅极降压电阻改为68K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分析的有道理,有空了按您的办法做一次。谢谢版主

待日后运输正常了,换磁棒才是正道

网友:
先不要改线路。弄只好6a2管子试下。看看效果。。中波能收台---短波不正常----可排出问题不在中周上。换个管子很省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待日后运输正常了,换磁棒才是正道

二台海燕都改为三波段磁棒天线后,晚上的电台很多,就是有方向性,白天就中央98kHZ和本地重庆1314k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台海燕都改为三波段磁棒天线后,晚上的电台很多,就是有方向性,白天就中央98kHZ和本地重庆1314kHZ,

前几年本区有个贴,可能家里杂波特利害,改了磁棒仍杂波声太大,一怒之下找个饼礶剪开,再对磁棒包一圈,

〔应该是留成不闭合〕把铁皮接地.只露磁棒两端面,杂波竞然被隔离得一干二净.真令人喜出望外.

另外,再早些年,本区【老将九号】网友则是在室外掛了用六七米单支铜线弯成大园环,然后用电视机馈线

〔RG59〕接园环天线两端,室内端接胆机天地线端.中波收音好象回到六十年代一样.自此,【晶体管区】

有用园环收短波的极成功实验,矿石区也从个别国外例子,开始多了人用大环制矿石机.其实矿坛的大环运动,

是始于胆区.

过去的6K4各极电压,任何书籍都只登静态电压,从来没有过一本书,一个杂志介绍过一栅高负压时廉栅电压

情况,楼主写贴题也没交待是一栅因AGC电压己因噪音进入高负压,就给人以错觉;6K4直流工作状出怪事了,

冷静一下,回搜一下樓主各种情况的表述,应是交流讯号异常而起,而书籍从来没提及的高负栅压情况,也许

这本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