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通电几分钟后灯丝就不亮了,冷态会亮。

楼主(2020-02-19):
这是啥情况?这管子没用了吗?

网友A:
胡扯,胆管跟本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B:
不亮时看一下灯丝电压还在吗,

网友:
也许是灯丝焊点脱焊。受热后断开。见过一只类似的6P1

网友:
热胀冷缩了

网友:
灯丝开焊了。把机器放倒或转换几个方向看看灯丝是否会亮起。记下能亮的方位、拔下来然后用电击法试试看能否恢复。

网友:
这样的管子灯丝断了就是废品了,只能砸碎听响!

网友:
也许是管座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亮时看一下灯丝电压还在吗,

电压在的,换一个6N3就正常了。

网友:
灯丝虚焊了。我见过一只阴极虚焊的,肉眼或在放大镜之下可以看到缝隙,但是灯丝一热,就搭上了。当然这是假象的通,不会耐久。

你这是灯丝冷态靠上,热了就离开了。

网友C:
管座和灯丝焊点也许会开焊。

网友:
6N3两灯丝是并联的,不会那么巧两个同时开焊?

网友:
灯丝与引线好像是压紧的,不是焊接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灯丝接触不良,可以尝试用高压瞬间点击,有机会修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在的,换一个6N3就正常了。

换一个6N3就正常了也不说明就是管子的事,也许还是管座接触不良,不同的管子管针角度不同,有的能接触上,有的接触不上。

网友E:
怀疑管座与管脚接触不良。若是灯丝本身问题,就扔了算了,毕竟不是贵价管子,不用费思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座和灯丝焊点也许会开焊。

目测没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6N3就正常了也不说明就是管子的事,也许还是管座接触不良,不同的管子管针角度不同,有的能接触上 ...

换到另一个声道也不行,看来是管子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扯,胆管跟本不会有这种现象。

我胡扯图什么?能赚钱吗?还是能得到什么好处?
信口开河,病得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管座与管脚接触不良。若是灯丝本身问题,就扔了算了,毕竟不是贵价管子,不用费思量了。

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该现象。便宜管子确实不值得花时间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到另一个声道也不行,看来是管子挂了。

换到另外的管座上也不行那是管子自身的病了。

网友:
用手指弹玻壳,如果能亮,那就是灯丝与引脚之间开焊了,这种故障偶然能遇到。便宜的管子,没修复价值,扔了吧。

网友F:
炽热状态下轻轻敲击,接上就接上了,否则就是猴子他大哥:狒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炽热状态下轻轻敲击,接上就接上了,否则就是猴子他大哥:狒狒了!

不折腾了,就算巧合修复也无法稳定使用。
准备改下管脚用6N1或者6N2替换,因为手头6N3所剩无几而其他型号管子较多,用于音频功放应该没有实质性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该现象。便宜管子确实不值得花时间折腾。

如果是灯丝开焊,记得有一种修复方法,450伏10微法电容充电,然后对灯丝脚放电,可以修复。不妨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灯丝开焊,记得有一种修复方法,450伏10微法电容充电,然后对灯丝脚放电,可以修复。不妨是一下。

显像管时代经常看到报刊杂志上用这个方法修复,原因是管子太贵能修尽量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折腾了,就算巧合修复也无法稳定使用。
准备改下管脚用6N1或者6N2替换,因为手头6N3所剩无几而其他型 ...

嗯,6N1和6N2是音频放电管,6N3是高频放大管。用前两种才对。管脚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6N1和6N2是音频放电管,6N3是高频放大管。用前两种才对。管脚是一样的。

可能是某些商业目的导致商品机电路图设计与众不同,先按原图施工,慢慢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