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电视机行电路不工作

楼主(2020-02-19):
一台上海116——2型电子管电视机行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具体表现行不起振,行振荡管,行输出管,阻尼管都换的新管,行输出,行振荡线圈也换过但不是新品,行振荡管座换过两个,怎么弄就是不起振。找了两张相示的图纸竟有关键的部位不一样(图中红圈部分),也不知哪张图正确。按第二图开始能起振但有很频声,显然是行频不对,后来开机也不起振了,用万用表电压档红表笔触碰一下输出管的屏帽就能起振,后来又换了振荡管的管座就怎么弄都不起振了,仔细检查个电路装的都对还请老师们给看看是哪里的毛病,先谢了。

网友A:
老古董还在捣鼓?
捣鼓好了还用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还在捣鼓?
捣鼓好了还用它吗?

趁着它能起振的时候把显像管试试能来亮,所以想把它修好,这样的电视不多了。

网友:
各极电压没测量?

网友:
查查行震荡震荡电容及周围阻容件,行扫逆程电容及周围阻容件,测行流试试。有病难投医。

网友:
应该第一幅图内是正确的,当6G14振荡时,在6G15的1*或2*会产生负栅压。

网友:
也可能是行震荡线圈磁芯位置不对,电感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