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搜的电路图不知哪位大师发的

楼主(2020-02-19):
各位老师看看电路怎样就差电源牛了

网友A:
我当时也想做个转换,后来决定做威廉逊,那声音开了机就不想关机,现在23:32分还在听呢。6N1十6N7十FU7

网友:
记得原图用的是KT88吧,电路有点杂复,手头没合适的功率管,也对自己的技术没什么信心,没敢伸手

网友:
很普通的一个直藕长尾倒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也想做个转换,后来决定做威廉逊,那声音开了机就不想关机,现在23:32分还在听呢。6N1十6N7十FU7

老师,能把你这个电路图发上来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C:
能不转换,就尽量别转换。没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能把你这个电路图发上来学习一下吗?谢谢!

也没有什么标准的电路图,我前6N1照书本,6N7共阴用1K,F U7阴极也是每管用1K,第二脚接了个2K的得出电压25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转换,就尽量别转换。没好处

转换不仅仅是只拨下开关那么简单的吧,到另一工作状态已经大变了,是否每次转换都得要细调一次不容易吧、、、

无论啥功放,失真指标当属首位!(隔壁J版的这个主张、、个人极为认同!)

对于推挽电路而言、信号的平衡没做好就无法谈论失真指标,如果只管 “耳朵收货” 认为自己耳朵胜过仪器的、、、那就无语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转换不仅仅是只拨下开关那么简单的吧,到另一工作状态已经大变了,是否每次转换都得要细调一次不容 ...

我也沒有仪器,只有万用表,失不失真我靠听的,以我的经验不失真不代表声音好听和满意,但是失真的声音肯定是不好听,我的见解不知你同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什么标准的电路图,我前6N1照书本,6N7共阴用1K,F U7阴极也是每管用1K,第二脚接了个2K的得出电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沒有仪器,只有万用表,失不失真我靠听的,以我的经验不失真不代表声音好听和满意,但是失真的声音肯 ...

胆味就是失真 我的机示波器测波形 目测有2%的总失真,以偶次为主,很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不仅仅是只拨下开关那么简单的吧,到另一工作状态已经大变了,是否每次转换都得要细调一次不容 ...

  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自制输出牛,次级 能输出一组的,就不要做成4、8的两组。

网友:
标准、超线性、三极接法负载阻抗,栅极偏压均需要适当变化,一般较常用的是三极接法与超线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