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变压器卧式安装是否有利于降低交流声?

楼主(2020-02-20):
看老式扩音机的电源和输出变压器大多卧式安装,是否这样有利于降低感应出来的交流声?
目前即将完工一台6P3P推挽,电源变压器采用卧式安装,考虑到开孔费时费力且输出变压器买来就是立式设计所以直接立式安装,线包垂直于电子管和变压器,这样妥否?
另外,整流滤波部分准备放在电源变压器底下,这样是不是也会引入交流声?还一个方案就是把整流滤波部分放在输出变压器底下,但这样交流高压线会穿过整个胆机,怎样安放整流滤波部分合适?

网友A:
底盘太小。音频电压放大级和电源挨在一起,那就等着放大交流声吧。建议废掉重做。不然费时费力做好了也是拆。

楼主:
电源变压器和6P3P来自老式扩音机,输出变压器是网购的。
准备调试完后再换上新管,免得调试时反复折腾打破管子。

网友B:
卧式安装更不容易隔断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式安装更不容易隔断交流声。

我这样装妥否?
目前电源开关,喇叭输出端子没装,整流滤波部分尚未固定,准备彻底搞好再加高压,如有不妥还能再改改。

网友C:
摆位很重要,我散装试机的时候几乎听不到底噪,但装机壳后就有高频底噪不随音量控制改变,和电路无关,走线改了N次无效,确定是摆位,变压器接地等引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位很重要,我散装试机的时候几乎听不到底噪,但装机壳后就有高频底噪不随音量控制改变,和电路无关,走线 ...

能发个图片参考一下吗?

网友D:
不建议交流高压线穿过机子 整流滤波放在电源牛下面问题不大 但是最好用自粘铜箔屏蔽脉动直流线 我就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交流高压线穿过机子 整流滤波放在电源牛下面问题不大 但是最好用自粘铜箔屏蔽脉动直流线 我就这么干

请问什么是脉动直流线?
变压器交流输出进入两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然后紧挨着就是CRC滤波电路,滤波输出就直接进输出变压器了。

网友B:
建议先用牛摆位法确定电牛和输出牛位置和摆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脉动直流线?
变压器交流输出进入两个二极管全波整流,然后紧挨着就是CRC滤波电路,滤波输出 ...

我的叫法可能不准确 我是说次级高压绕组引出线

网友E:
立式卧式无所谓铁芯垂直距离远一点就可以了,用耳机监听一下噪声最低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叫法可能不准确 我是说次级高压绕组引出线

懂了,这段线很短,实在不行再设法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式卧式无所谓铁芯垂直距离远一点就可以了,用耳机监听一下噪声最低位置即可

牛罩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用牛摆位法确定电牛和输出牛位置和摆法。

忽略了这个问题,变压器已经固定好了。

网友:
找一个录音机不要放磁带按下放音键靠近变压器通过磁头感应交流声测试一下通电变压器漏磁大小,而且考证一下变压器哪个方向漏磁最大。

网友:
滤波电路放在电牛下面没什么问题,我的两只滤波电容器就是放在电牛的下面,若是移到输出牛的下面肯定不妥!

网友:
牛罩除了铁的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牛摆位的时候 用表测试下  感应电压最小的位置就可以

网友F:
楼主这台胆机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改法,将电源牛水平旋转90度,照样是卧式。另外看不到整流滤波的变压器,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台胆机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改法,将电源牛水平旋转90度,照样是卧式。另外看不到整流滤波的变压器,不好 ...

整流滤波电路拟放在变压器底下,除此之外只有放在输出牛底下了,其他没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太小。音频电压放大级和电源挨在一起,那就等着放大交流声吧。建议废掉重做。不然费时费力做好了也是拆 ...

除了高压线没走外已经完工了,如果不妥就只能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没问题,剩下就是合理走线了,祝你成功

哈哈,一天做一点,时间有限没办法。

网友:
过去电子管仪表变压器都是这样放置的,当然加了屏蔽罩。
优点好看,走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