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师傅们请教一个老功放的交流声问题

楼主(2020-02-20):
一台奇声AV-737老功放,出现交流声,不受音量控制,所有外接音频线都拔掉也一样没有变化,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造成的?

网友:
这么久了电解电容失效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滤波电容问题 不要问 自己打开机器 找一下问题 的原因

网友A:
比如 机器外壳 接地不良 等 原因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 没有那么容易失效的

网友:
几十年的功放板 我手里还有 几个 至今没有出现 电源滤波电容失效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里面变压器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机器外壳 接地不良 等 原因

都量过了,接地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里面变压器有声音;

是一个大的环形变压器和一个小的方型变压器,没有声音,声音从音箱里出来的,不受音量控制,什么线不插也一样有。交流哼声。

网友:
我的一个方法:拿一个没有盖的塑料盒子,给机器通电之后盖在不同元件上,来排查究竟是哪个元件发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大的环形变压器和一个小的方型变压器,没有声音,声音从音箱里出来的,不受音量控制,什么线不插也 ...

不知这台功放,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现在变成这样了,要是现在这样的话,那就看看主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容量减少,要是下大本可以考虑换个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先换电容看看吧,没改善就查下小信号电路退藕

网友:
底板除灰,干燥!

网友:
都是爱折腾的人

网友:
没输入信号就有交流声可以排除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从末级开始用约10微法电容对地逐级短路放大管的输入端,即可发现那里产生了杂音,若有示波器查看电源等波纹更方便找到原因了。

网友:
出现工频交流声,主滤波电容问题最大,找个电容并联达上去就可以判断。

年前我一台10几年的功放也是出现交流声换了滤波主电容。

网友:
那么旧的功放电容首会漏电容量变小或失效了,换一台新的吧,如,天龙什么的,听着才有音乐味、。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拢统:输入音频信号功放有音乐信号输出吗.220V交流电源接地良好吗(这个非常重要).接下来才可往下查.

网友:
用好的电替换一下试试,滤波电容容易干涸失效。

网友(2020-04-06):
应该是底噪吧   一般都有  大小之分

网友:
根据楼主的介绍,给你个方法,先把前级(话筒、混响)与后级脱开,看看还有没有交流声,然后再根据情况对症维修。

网友(2020-05-15):
滤波电容或者是继电器的问题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