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213设计,一夜回到解放前。

楼主(2020-02-20):
一台xp系统老电脑,误删usb根驱动,导致鼠标键盘丢失。安全模式等启动方式都不行,没办法只有重装系统,可系统桌面又有一些文档资料,重装时肯定就没有了。所以打算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家里另一台win10home版的新机器上,把资料考了出来。硬盘挂回老机器后,发现居然启动不见了,如下图。用u盘启动后,发现不仅系统分区访问不了,其它分区也不行了。用分区工具一看显示bitlocker加密。如下面另一张图。没办法只能挂回新机器,把所有盘好几百G的数据又考了一次。真是无语了。

网友A:
当你也像陈老师一样创作了很多作品,并且当你电脑坏了找别人修……你就会赞美微软英明了

网友:
bitlocker加密,我是关掉的

楼主:
主要家庭版就没这个功能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也像陈老师一样创作了很多作品,并且当你电脑坏了找别人修……你就会赞美微软英明了

这个主要没心里准备,属于放暗箭。而且还不让回到过去。

网友B:
你能不能在请教问题的时候,用电脑截图的方式发图片,而不是照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根本就看不清楚里面的内容。

网友:
其实在XP系统下使用文件加密的操作,即使系统组正常工作,也有文件无法打开的问题。再有就是楼主说由于删除了USB的根驱动而导致系统无法启动好像从逻辑上讲不通。

网友C:
bitlocker好东西啊~ 可惜陈老师当年不会用,如果会用,也不会成为特级老师了。

楼主:
刚开始不是系统启动不了,是进去系统后鼠标键盘用不了,然后各种启动方法试过后,鼠标键盘进去系统后还是用不了。
Win10home版没有bitlocker单独的设置项。比较新机器是品牌机支持TPM,我猜想出厂时系统默认开启了加密功能(home版)。导致我考数据时顺便把我老机器的硬盘加密了,导致老机器启动不了了。
之所以说微软是213设计,就是因为这种增加硬盘加密时,需要给用户提示选项的。可能作为阉割后的home版,这帮人不重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在请教问题的时候,用电脑截图的方式发图片,而不是照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根本就看不清楚里面的内 ...

手机上传的图片可能受限于论坛的代码。
我没有请教问题,只是作为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tlocker好东西啊~ 可惜陈老师当年不会用,如果会用,也不会成为特级老师了。

个人使用时多数就是个累赘,尤其像陈老师这种更不可能选择复杂的认证解密方式,所以估计也没个鸟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所以说微软是213设计,就是因为这种增加硬盘加密时,需要给用户提示选项的。可能作为阉割后的home版,这帮人不重视吧。

1、零售的 Win10 Home 没有 Bitlocker,品牌机的...

2、品牌机的某些设置是厂家指定的策略,微软真不背这个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零售的 Win10 Home 没有 Bitlocker,品牌机的...

2、品牌机的某些设置是厂家指定的策略,微软真 ...

找到了这个开关。
除了开和关没有专业版bitlocker那样的其它设置,比如对单独的分区进行加密等。
对于没有这种配置的home版,硬件变动直接就干?锅让dell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这个开关。
除了开和关没有专业版bitlocker那样的其它设置,比如对单独的分区进行加密等。
对于 ...

对,这锅还真得呆鹅背

btw. 刚才咋都传不上这个图,果然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锅还真得呆鹅背

神马情况 ,的咋没有。我升级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