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线性求助

楼主(2020-02-20):
偶得库存后期14表两台,2.5V档测量1V显示1.3V,测量2.5V显示2.5V。10V档测量1V显示2V,测量5V显示5.8V,测量10V显示10V,所有直流交流电压档不准.请教有没有办法解决,有偿也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解决,分流电阻有开路的。14表线绕电阻坏的多。先把电路图搞明白再下手。

网友A:
这个确实的线性问题,之前有很多人讨论过,都说是线圈的磁场分布不均匀所至。应该是动圈的螺丝松,动圈支架移动了,可以打开表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的线性问题,之前有很多人讨论过,都说是线圈的磁场分布不均匀所至。应该是动圈的螺丝松,动圈支架 ...

谢谢,我拆了试试。

楼主:
动圈间隙,螺丝没发现异常,头大难道天生表头不能用?

网友B:
500表也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线性问题。
500表10V档位,测1.5V是2V;2.5V是3V。但是测量4V以上就正常了。

网友:
每型号的指针表表盘刻度都有几种,以适应线性有误差的表芯,不过楼主所述这表线性也相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表也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线性问题。
500表10V档位,测1.5V是2V;2.5V是3V。但是测量4V以上就正常了。

有办法解决吗,这还新的没用过的!

网友:
同问,我也有台mf14,线性不好,测电阻都大一个格,电压都小一个格,分呀电阻也调过,没用,依然不准,头疼了,不弄了,谁知道怎么解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这还新的没用过的!

这个应该是根里的毛病,解决不了的,坛子里的高手都这么说。

网友:
表头磁钢退化—— 重新充磁、校准。

网友C:
不是表的问题。是眼镜问题。看错刻度。

看来楼主只适合数字表,直接看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表的问题。是眼镜问题。看错刻度。

看来楼主只适合数字表,直接看数字。

难道是老眼昏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