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可调恒压限流源+恒流源二合一的设备成本大约多少?

楼主(2020-02-20):
电压0到20v,电流0到10A,最大功率150w的那种,最好带显示器不用每次用都需要用万用表调试。
输入电源用12v的atx电源(我有好多闲置的)

要diy一个这种的设备,元器件成本或者买成品模块,两种成本分别大概需要多少?

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有不少ATX改造CC+CV电源的文章可参考
如果不算技术和时间,单独物料成本几十块

网友A:
精度、调节细度什么的都没有,你就想DIY?

网友B:
10A有难度,要是5A简单多了

网友:
买个睿*模块,简单实用。

网友:
20v10a200w了,直接改ATX后级,论坛很多改造贴,如果想改成数控的,就有点麻烦

网友:
10A的恒流源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调节细度什么的都没有,你就想DIY?

业余用,5%精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有难度,要是5A简单多了

5a我搜了下淘宝很多,但是每次用之前要万用表+电位器来设置电流值,竟然不能实现直接不用万用表就设置好电压和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5a我搜了下淘宝很多,但是每次用之前要万用表+电位器来设置电流值,竟然不能实现直接不用万用表就设置好 ...

直接就能设置电流的只能是数字控制的了,宝上有成品显示和控制一起的电路板1百多点吧,以前看见过,配个变压器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