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网络上关于电器分类是错误的

楼主(2020-02-20):
偶然在浏览器见到一些网站的搜索内容,里边是网友提供的回答,关于电器分类的
有的说电器分为一类和二类:电视机音响为一类、厨房电器为二类,这明显是错误的。
也有的说分三类:一类电器,空调 彩电  冰箱  洗衣机。二类电器算是厨房电器,三类就是小电器等等,这也是错误的。
正确的电器分类是按照安全标准来的:
0类:金属外壳,两根电源线,内部只有工作绝缘,一旦发生碰壳,外壳即带电,人体危险隐患极大。基本上已被淘汰,仅仅在人体接触不到的地方可以使用,例如吊扇、日光灯镇流器、高处的壁灯之类的。
I 类:塑料外壳,两根电源线,具有内部工作绝缘和外部绝缘的,并且没有带电金属体外露的,如电视机、收录机,部分组合音响、笔记本电脑等。由于具有双重绝缘,对人体安全可靠。
II 类:金属外壳并具有三根导线外引,其中一根是接地保护线PE线。这一类电器也只一道绝缘,一旦发生碰壳也具有触电危险,所以必须要有接地线,并在市电入户箱配备剩余电流断路器(俗称漏电保护开关)作为补充保护。但是必须最少一个月对剩余电流断路器进行一次断路试验,并且可靠断开方能使用。厨房电器都属于这一类。特别要指出的是,很大一部分音响(功放)的外壳是金属的,但是不具有外壳接地线,是不安全的。在平时不太会接触的情况下貌似是安全的,但是在保姆或者家庭妇女打扫卫生时却经常是有机会接触并且很可能是潮湿的手去碰触。
III 类:使用特低电压的小电器,例如剃须刀,充电式理发推剪等。

目前常见的不合安全要求的电器有:
金属外壳的电吹风机、理发推剪、烫发器、金属外壳台灯、电烙铁、金属外壳功放等,使用中必须加以注意,有条件的要进行改造为增加一条接地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科普知识。

网友:
商榷:一类与二类是否顺序反了?我记得当初培训的时候,一类电器指的是金属外壳,仅有基本绝缘,无加强绝缘,且工作时外壳须接地的设备,最典型的就是老式的手枪式电钻和储水式电热水器,外壳为铸铝或铁,钢板制造,使用三芯橡套电缆供电,插销必须是三脚,使用时外壳接地。
         二类电器指的是不仅有基本绝缘,还有加强绝缘的措施,在电器外壳上标上“回”字标识,例如现在大量使用的塑料外壳的手枪式电钻,包括塑料外壳的电视机、收录音机、全塑料外壳的吹风机。电源线插销为两脚。
         三类电器指的是使用特定低压电源供电,在设备内部不会产生高于安全电压的设备,例如锂电池供电的手电钻、干电池供电的收音机、电子玩具等。但直接由交流市电经降压整流的设备除外。

网友:
我们就分黑电白电,黑色外壳的叫黑电,比如电视,音响,收录机,白色外壳的叫白电,比如空调,冰箱,洗衣机

网友:
多谢岑老师指教,岑老师可以再普及一下高电压的知识和工作上遇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