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收音头怪象

楼主(2020-02-21):
    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无法出门,在家实在是太无聊了,把以前没做好的6K4超再生收音头拿出来调试,因为手里没有仪器,只有块万用表所以只能照别人做的搬了。开始一直没有台,只有一片沙沙声,后来换了空气可调,按照别人的方法进行拆片,终于有台了 可是感应非常大,刚调好台,手一拿开台又不见了,后来又拆了一个薄膜可调电容,也改成二加一,这时候台都挤在一端了,只有四分之一的位置有台,选择性太差,后来有朋友建议串联一个电容,后来试了一下,还真的可以,收台很多,声音也很好,输出接的红灯711-2的机芯拾音器。
   现在重点来了,刚开始我用的是711的指示管的高压和灯丝电源,固定在原收音机可调电容的后面的,感觉扯那么长的线不好看就打算整理一下,找到一个坏掉的小七脚的管子,敲破后在里面接了灯丝和高压,打算拔掉6A2插上管座就可以听调频了,刚开始无我是调到拾音档上的,可后来弄错了调到收音档上,收音机还是能正常播放收音头的节目,而且声音还要比拾音输出大很多,跟原收音机的音量一样,而且6E2指示管还有指示。
    我现在就有点想不通了,不是说中短波的中周和调频的频率不一样吗,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第一个807单端图发错了,不知道怎么删,将就着看吧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回事?等待高人解答。。。

楼主:
因为是实验阶段,一直在反复的改,所以是有点难看

网友A(2020-03-23):
楼主,你这6K4是按哪张图做的?我也在弄没声音,想请教一下,加个QQ3657028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6K4是按哪张图做的?我也在弄没声音,想请教一下,加个QQ365702848

QQ很少用,加微信吧18972747766

网友B:
你做一个调频的超外差式的吧。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一个调频的超外差式的吧。比这个好

先从简单的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