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楼主(2020-02-21):
做个音调电路 用6n8p的管子 想用红灯6n2的RC控制电路行不行?就是把管子换了

网友:
6N1=6N7P  6N2=(约等于)6N8P

网友:
工作点对了就没问题

楼主:
谢谢 一直纠结

网友:
6N9P的放大倍数较大,用于6N2音调级更合适一些。

网友:
应该用6N9才对

网友:
音调电路基本属于衰减式,所以要保证增益够用才能推动下一级,不管用什么管子考虑到工作点正确是首当其冲的,其次就是增益的大小了。

楼主:
6n9p的管子我也有

网友:
6N1=6N8,6N2=6N9,这就是九脚管 和大八脚管的代换方法。

楼主:
就用6n8做了

网友:
这个电路只能用高放大因数三极管。

网友:
6N8P属于中放大因数双三极管,6N2;6N9P属于高放大因数双三极管,都可以照搬711音调控制电路,前者增益也够,只是略微调整一下阴极电阻,

网友:
佛系焊机,直接用,肯定能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