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大、猪大。请批改作业

楼主(2020-02-21):
   反正白天闲着无聊,从来没有做过这OTL,由于是做着玩,找出手里现有材料,板子也打印反了 ,结果一看还能利用。末级管子是插座,准备换管子玩玩,DIY的散热还行,末级管静态电流调到50MA,毫无压力。在此再次感谢Q大、猪大和L大的指点。谢谢

   实测电流、电压

   1KHZ增益

   1KHZ最大输出约1.3W,增加输入基本上对称消顶

   1KHZ方波

网友:
做功讲究,虾米兄手艺很牛!

网友:
比较复杂的一个OTL

网友:
虾大作的好~~~~~

网友A:
做得不错,不过看了数据有个疑问:T7的基极电流怎么有这么大(大约0.1mA左右),难道T7的电流放大倍数还小于100?

网友A:
差动管T1和T2的静态电流相差比较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不过看了数据有个疑问:T7的基极电流怎么有这么大(大约0.1mA左右),难道T7的电流放大倍数还小 ...

Q大啊,基极电阻我调整了好几次,上次发帖就是卡在这里,如果用图上的数值,T7饱和导通。最后的数值我记得是3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管T1和T2的静态电流相差比较大了点。

Q大:求教这个怎么判断?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Q大啊,基极电阻我调整了好几次,上次发帖就是卡在这里,如果用图上的数值,T7饱和导通。最后的数值我 ...

正常的话电路有自动调节能力的,因为中点电压低的话会使得T2的电流增大、T1的电流下降,使得T1集电极电压下降。

网友:
是否会是T2基极的电容有漏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电路有自动调节能力的,因为中点电压低的话会使得T2的电流增大、T1的电流下降,使得T1集电极电压 ...

哦,现在是T2管基极电压偏高。我明天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A:
断开这几个电容试试,T7基极电阻换回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电路有自动调节能力的,因为中点电压低的话会使得T2的电流增大、T1的电流下降,使得T1集电极电压 ...

我也怀疑过:估算(12-11.37)/1.2=0.525
                                  1.23/2.2=0.56
结果:我怀疑我的万用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这几个电容试试,T7基极电阻换回4.7k。

T1电流大,导致集电极电位高,所以T7的基极电阻选的特别大。这样就解释了我的疑惑了。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估算(12-11.37)/1.2=0.525
                                  1.23/2.2=0.56
结果:我 ...

有疑问就要追寻根源!要找到合理解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