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我造机思路的改变

楼主(2020-02-21):
开始时热衷前后级合并式和大八脚管,觉得那么复杂的线路,搭出来多有成就感,八脚管视觉上也大方气派,因此造了一台6J8P-6P3P。本人也不是土豪,家里没有专门的听音室,听音时家人说话声、锅碗瓢盆的烟火气时常入耳,他人睡觉时听音也觉不便;相较于耳机,音箱总是缺些细节,解析度不甚高;传统工频电源落后低效,且已有开关电源使用经验;听合并机没有换前级的乐趣。基于以上原因,决定将diy路线调整为前后级分体机,前级电牛加石整流,后级开关电源供电,再diy一两台耳放。另外,现在对低压电池管前级也挺感兴趣,可以进一步减小体积和功耗。

楼主:
总之,玩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A:
有中高档耳机,耳放是一很好的选择,不过对噪音系数要求严些,增加了工艺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高档耳机,耳放是一很好的选择,不过对噪音系数要求严些,增加了工艺的难度。

回版主,已经做过一台耳放,噪音很理想。

网友B:
耳放噪声要求的高尤其是直热管子的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放噪声要求的高尤其是直热管子的耳放

做直热的话 用电池管 不交流点灯

网友:
电池管,为了低功耗,采用了细小灯丝做成的阴极。所以机械强度很低。容易产生麦克风效应,市电供电下,能不用尽可能不用。

网友:
直热管子还可以使用高频交流点灯!

网友:
做过直热管耳放,也用了高频灯丝点灯(每声道单独供电),不知道是否是某宝采购成品模块的问题,还是机箱小相互干扰,有非常大的噪声,而且噪声包括哼声和细碎的刺啦刺啦的的高频声,后面换成LM317线性稳压,就改善非常大。
求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前级底噪和电源,灯丝的电源,走线,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环节没做好就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