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的不同类型的AMD处理器

楼主(2020-02-21):
(无正文)

网友:
K6-2,

网友:
我现在的台式机就是AMD的,那台机在老家,很少用,,好像是A6-5300吧,第二代所谓的APU,里面带显卡的,买来没有多久接被雷劈了,网卡芯片坏了,自己坏了一个芯片,没多久电源坏了,JD换了一个新电源,我要说的是这电脑用着用着就死机了,是断电的那种死机,再开机开不了,要把主机电源插头取下一会,放电后才能开机,此时开机声卡会输出几秒钟比较大的杂音,有几次带耳机发现这个杂音的,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CPU问题还是主板,或者电源,对AMD都有阴影了。。。

网友:
2500+我用过

网友:
没有啥用了

网友:
5000+的 我还在用

网友:
好多U啊,家里还有一个AMD坏U的本子,哪天闲鱼上收个U来折腾

网友(2020-04-13):
厉害,很好,很强大

网友:
铝盖银色激光字体的k6-2是有史以来外观最漂亮的cpu
没有之一
还收藏着一块k6-2 500 可以2倍频当6倍频用的 能耐2.8v高电压 直接上586主板 当年神器

黑油墨印刷的k6-2颜值退化严重 难看

网友:
来一块k6-2,一张D版Win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