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DIY不成功,请教老师们

楼主(2020-02-21):
DIY图中的这个唱放,LT1028,接好试机,一边只有小小声音,一边没有声音,感觉没有放大。按照图中的接线,2脚接地,3脚信号入,4.7脚电源正负15V供电,6脚信号出。
以下是实物接线,黑红是正负15v供电LT1028,蓝白色是信号输出输入,白色接的是地,也是变压器过来的0v,所有元器件的地都接在一起,左边的蓝白色是输入,右边的蓝白是输出。没声音啊!第一次DIY,求教师傅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新问题了,现在双声道都有声音,一边电容坏了,一边虚焊了,但声音不正常,爆音,声音小小都爆音

看到这贴的图纸,先是觉得十分可笑,后来看到回贴,觉得发烧区网友的交往,介面极好,民风醇朴,感觉很欢畅

先说可笑的图纸;C4/C10;106nF是多少?等于1000 000 000pF=1000uF是谁画的图纸?找到了,是百度文库里的个人DIY;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6d4d35b8f67c1cfbd6b861.html

这篇文章首个电路才是正确的RI-AA电路.  后一个电路,就是楼主找来一楼的电路.

这个线路我开除了那个C4/C10出电路后,假设电唱头输出有25mV讯号交流值,经过这个电路放大后,理论上

交流讯号值有约72V,但IC供电才仅+-15V.所以全是爆声,后级关小了电位器也还是爆声.

改进办法;用上面找的百度文库首个电路图.才是正确的电路图.

网友:
检查元件有无连接错误 没用的话虚焊或者元件失效的可能性大

网友A:
OP 先不插上, 檢查電壓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 先不插上, 檢查電壓是否正確

正确啊!4.7脚都是正负15v供电

网友B:
我把你发过的图再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发过的图再传上来。

对,就是这图,没声音出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发过的图再传上来。

用哪款软件做的?

网友:
这是楼主自己前几天发的图。

网友C:
应该先检查一下唱头是否损坏,可以把唱头左右声道输出调换一下,看看情况有无改变,如果情况反过来了,说明放大电路基本正常,是唱头的故障。我曾经买过一个二手的电唱盘,它的动磁唱头就是这种情况 ,后来索性不要这个唱头了,换了一个压电唱头,然后不用这种放大器和均衡电路,拿三极管做了一个简单的射极跟随器,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检查一下唱头是否损坏,可以把唱头左右声道输出调换一下,看看情况有无改变,如果情况反过来了,说明 ...

我有一个5532的唱放,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5532的唱放,正常使用的

如果左右声道对调故障依旧,建议检查一下那两个多圈电位器,这种多圈电位器有时会产生变化失灵现象,需反方向旋转若干圈才能恢复正常,其实这种地方没必要使用多圈电位器。

网友:
频率均衡元件的取值有点古怪,请把C3/C4/C9/C10断开试试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D:
根据5楼发的比较清晰的图纸,R6和C4的数值是3K和1微法,他们构成的零点补偿电路的转折频率为53.05hz,那就意味着在这个频率以上的信号被大幅度的衰减掉了,一般的低频放大电路在50hz以下也基本没有多少增益,线路的输出端自然没有什么输出信号了。如果有正常的信号输出反而就不对了。另一个声道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更改电路设计才能使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5楼发的比较清晰的图纸,R6和C4的数值是3K和1微法,他们构成的零点补偿电路的转折频率为53.05hz,那就 ...

C4是0.1微法,这个均衡电路用得很普遍,不必怀疑。

网友D:
C4是0.1微法,这个均衡电路用得很普遍,不必怀疑。

如果C4是0.1微法,那么电路的转折频率是530.5hz。R5和C3构成低通电路的转折频率是269.46hz,你认为电路的通频带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
分级查,先从第二级输入端灌入信号,用手拿着金属镊子或其他金属线接触在第二级输入端,看有声音么,先分清问题出在第一级还是第二级,你这个电路太简单了。找到问题出在那一级后,检查这一级的直流工作点,量正、负、输出三个输入端电压是不是合理,理论上应该都在0V左右,另外电路这么简单,根本不需要什么调整,还是应该怀疑是不是有接错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C4是0.1微法,那么电路的转折频率是530.5hz。R5和C3构成低通电路的转折频率是269.46hz,你认为电路 ...

简单来讲,在刻录唱片时,低频率信号的振幅很大,为了使唱片沟槽不会刻穿,需要把低频信号减弱,同时为了增加高频率的信噪比,要把高频信号加大。所以放唱片时唱头得到的信号频响不是平直的,为了最终放音得到一个平直的频响曲线,唱头放大器就必须拥有提升低频和衰减高频的均衡电路,就是你看到的这些。有关的说明见下图,网上搜到的另一个电路图的均衡网络与之也差不多。

网友:
测试两声道电压点正常?左右信号交叉排除看看哪一级没有传导下去。

网友:
唱头放大器就必须拥有提升低频和衰减高频的均衡电路,

如果引用的是标准频率补偿电路,那就从其他方面寻找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5楼发的比较清晰的图纸,R6和C4的数值是3K和1微法,他们构成的零点补偿电路的转折频率为53.05hz,那就 ...

你可能沒經歷過那個黑膠唱片的年代, 唱頭放大器都是要有這個RIAA等化電路的

楼主:
又有新问题了,现在双声道都有声音,一边电容坏了,一边虚焊了,但声音不正常,爆音,声音小小都爆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讲,在刻录唱片时,低频率信号的振幅很大,为了使唱片沟槽不会刻穿,需要把低频信号减弱,同时为了 ...

首个图C2有误吧?106nF?106nF=1000uF!但全部读完文章,那思路错在那里?

文中用了很大篇幅去解决干扰杂音,充分说明在元件数值选取上,串的电阻R1取值过小,R2下地也

要使用很低数值.使得楼主引用这个图首IC要使用很高的放大倍数,从而导致百度文庫这第二个线路

图多处实物要用锡纸包裏.由此可见一樓的图的作者DIY此图时是万分吃力的,很勉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个图C2有误吧?106nF?106nF=1000uF!但全部读完文章,那思路错在那里?

文中用了很大篇幅去解决干 ...

图纸没有错,1个nF是1000pF,106个nF就是106000pF,就是0.106μF。很多软件输入希腊字母μ比较麻烦,致使不少人用u代替μ,也显得很不规范,于是图纸作者拿不常用的单位nF来表示电容量,使得很多人都会理解错了。

网友:
觉得还是老图纸上电容量标得好,微法就是μF,微微法就是pF,谁也不会读错,现在的标法五花八门,很容易理解错。

网友:
他这个图纸上标的106NF就是一百零六NF,不是一般认为的1*10的6次方NF,是为了准确的进行频率补偿所以用了这么个特别的数值,它整机增益确实比较高,看了版主说的原资料里第一个图,大概增益为800倍,楼主现在已经做了这个电路,那就减小第二级增益到5倍作用,第一级增益160倍,第二级增益5倍这样与第一图相同大概增益为800倍,当然这是根据反馈元件数值估算,楼主可根据实际放大效果进行增益调整,总之我的意见是降低第二级增益试试,因为根据图纸计算理论增益为2880倍,第一级160倍第二级19倍,理论增益3040倍是第一种电路的四倍,可以考虑增大R7、R16电阻到47K左右试试,另外建议楼主不要放弃检查焊接及元器件数值选择是否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图,没声音出来,哈哈

请继续检查实做电路及焊点、走线。
这个唱放的电路图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已经搞好了各位老师,声音中高频尖锐,不知是不是放大倍数大了。如果用2寸的蓝牙全频音箱听,音箱中高频会爆音,小小声音都爆,用功放接大音箱听就不会爆,声音就尖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各位老师,声音中高频尖锐,不知是不是放大倍数大了。如果用2寸的蓝牙全频音箱听,音箱中高频会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声音尖锐到什么程度也应该有个量化指标才好,这个帖子里有用手机装软件测量音箱频响曲线的论述,你不妨用手机装软件测量一下放唱片时的音箱看看,那个2吋的音箱就不要测了,测那个大的。如果测出来的频响曲线确实是低频很少,高频过多,问题还是出在唱头或均衡电路上边。不知你的唱头多少钱买的?动磁唱头好像最便宜也要一百多,价格太低了就可能有问题。其实要是按我的意思,你的这个电唱盘本身档次就不高,而且是旧的,自己怎么折腾也不会有好效果,不如学我,放弃动磁唱头,改用压电陶瓷唱头,压电唱头的输出电压很高,而且本身具有一定的均衡能力,不需要复杂的均衡电路,放大电路也省了,只需一级射极跟随器做一下阻抗匹配即可,放唱片时靠调整功放的音调旋钮就可以获得平直的频响曲线。陶瓷唱头很便宜,仅十余元一个,很可能比你用动磁唱头的效果好很多倍。射极跟随器很简单,体积很小,我把它装到了电唱盘里边,又内置了一个5伏的小充电头供电,电唱盘的两个莲花插座直通功放。

网友C:
这是我用的射极跟随器电路,供电电压5伏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各位老师,声音中高频尖锐,不知是不是放大倍数大了。如果用2寸的蓝牙全频音箱听,音箱中高频会 ...

这里106nF出了点误会 .

那问题就出在蓝牙音箱的使用上,由于这个蓝牙音箱顾及用线连接时,手机可中小音量使用,所以灵敏度设置

得比较高,然若其首输入是管子或IC才到电位器时,就会出现;小声音也爆音的现象.只好听唱片不用它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的射极跟随器电路,供电电压5伏也可以。

你这个板子装在唱机那头,就可使杂音更低.  这个板的加入,解决了百度文庫原作者把RI-AA板讯号线/板

的一部分用金属纸包起来的为难.用射极跟随器的输出低阻,便RI-AA电路输入端免于感染杂音.

以下仅代表个人感想;自RI-AA公司发明这项技术,听说现在在其公司网页上有极多标准电路可取,

而且其曲线精确情度到0.5--0.3DB,即使楼主使用这个图也是 中之 一.我觉得其他图IC的取用放

大没这首IC那么极端,对杂音那么敏感,自己修过无数的商品机中,也没有这级要专门用金属纸包裹.

虽然前面都用同样唱头,灵敏度绝对是一样的,这点感觉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106nF出了点误会 .

那问题就出在蓝牙音箱的使用上,由于这个蓝牙音箱顾及用线连接时,手机可中 ...

老师,那这里的106应该取值多少?我用100p代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那这里的106应该取值多少?我用100p代替了

上面好多老师也说了,是一百零六NF,如果按UF的话是0.106UF,可以用一只0.1UF的电容(标识为104)和一只5600P(标示为562)的并联起来,或者你可以从0.1UF的电容里挑选容量较大的正好在0.106UF的。而且,看来你问题就出在这了,因为这个电容你只选了100P,所以高频没有衰减,增益过高,第一,可能在某处出现限幅产生了爆音,第二,声音尖锐不可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里106nF出了点误会 .

那问题就出在蓝牙音箱的使用上,由于这个蓝牙音箱顾及用线连接时,手机可中 ...

跟我一样犯了个错

RIAA电路用的电容值真的有不常见值。好像记得有特殊的值,这种电容电子市场根本买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犯了个错

RIAA电路用的电容值真的有不常见值。好像记得有特殊的值,这种电容电子市场 ...

那个百度贴说是新电路,我记得好几个已故中国电声学会主席跟我说过;〝RI-AA电路只有+-多少分贝的精确度

问题,从来不存在好/不好问题,而百度贴几个电路都是中外DIY者自己计算,并且说;计算出曲线悟差很大,那为什

么放着极多0.5---1DB的优秀,并且是世界各名厂使用几十年不出问题的经典电路不用,自我计算出不准确的图去

宣扬別人造呢,我很难明.

我自己而言;我买电视一定买最优秀那款,其结果是傍人的电视修了多次,换了多台,我用的电视十七八年不坏,直

至更新数码电视机,又是买一台最优秀的.这样不麻烦,省事,又享受最好的.例如省电模式;平价机只二档,不是亮度

超,对眼有害.就是太暗看蒙眼.好机省电模式有五档,能调到刚好适合自家厅堂亮度,眼感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个百度贴说是新电路,我记得好几个已故中国电声学会主席跟我说过;〝RI-AA电路只有+-多少分贝的精确度

...

说到底还是有不少人迷信,音响发烧友多数人喜欢走偏门,像楼主帖子,电路原理图一个对称左右声道的电路,可是左右声道元件值都不对称?这样的电路都有人信?

计算电路时不可能存在左右不对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有不少人迷信,音响发烧友多数人喜欢走偏门,像楼主帖子,电路原理图一个对称左右声道的电路, ...

都是高烧不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百度贴说是新电路,我记得好几个已故中国电声学会主席跟我说过;〝RI-AA电路只有+-多少分贝的精确度

...

我买电器也不追求新颖,比如电风扇电冰箱,压缩机或电机用的一样的,可价格相差近千元,我只买用性能的,价高只在外壳外表上而已。

网友:
我默默的看着,收回刚刚不成熟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