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的修复

楼主(2020-02-21):
    打开笔记本电脑却忘记打开插线板上的开关,之后又忙于其它事情没有查看电脑,6~7个小时之后才发现电脑自动关机了,按开机键无法开机,再检查才发现插线板没有打开。打开插线板开关启动电脑,电池电量显示为0%,我没当回事,以为充一晚上电就行,可谁知第二天早上一看电量依旧是0%,继续充了一上午,结果电量仍是0%,确定电池放电太过而无法充电了。

    按照网上搜索的许多办法,包括拆卸电池后重新安装等,依旧无法充电。发帖求助,有网友介绍绕过电池保护电路直接对锂电池充电修复的办法,在试了其他办法都无效之后,只好采取这个方法。下面是修复的过程:
    一、首先拆卸笔记本后盖
    先拆下可见的9颗螺丝:

    尝试拆卸后盖,却无法拿下来,感觉还有螺丝未卸下,仔细检查,发现防滑橡胶底下还有两颗螺丝:

    拆卸后盖,电池出现在眼前:

    卸下固定电池的三颗螺丝,就可以取下电池:

    撕开电池保护膜,电池连线出现在眼前:

    开始尝试通过连线对锂电池充电,却发现仍旧充不进去,只好继续撕开保护膜,露出里面的4块锂电池:

    每个电池是3.7V,很明显是两串两并组成的锂电池组。先是分别对单个电池充电,后来发现可以同时对4个电池充电,这样效率更高:

    我将充电电压调到8v,此时充电电流约0.9A,随着充电电流的下降逐步调高电压到8.4V,充了6~7个小时,此时充电电流约0.16A:

    然后用透明胶带将撕开的保护膜粘贴复原:

    安装回原位并连接好连线:

    再插电开机,进入系统再查看,电池可以继续充电了:

    至此,解决了不能充电的问题,修复了笔记本电脑。

网友A:
一般电脑用到自动关机,肯定保持一定电量的。用到0的,电池的保护电路失效了,以后用电就要加倍注意了。

网友B:
还好电池没坏能充进电,这样还能继续用。我的笔记本电池是坏了2个,一个漏电解液没有容量、一个是内部短路,还是在2个串联回路,拆了好的电池另作它用了,都是18650的电池。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电池不用拆机就能卸下了的。去年也是给小孩不插充电器玩到关机,然后就充不进电了。我直接买了一块电池。看来要用楼主的办法试试。

网友C:
还是因为电池老化造成的保护板拒充,

网友D:
祝楼主修复成功!此方法可修复很多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脑用到自动关机,肯定保持一定电量的。用到0的,电池的保护电路失效了,以后用电就要加倍注意了。

是的,以前都是提前自动关机,不会用尽的,这次肯定是保护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电池没坏能充进电,这样还能继续用。我的笔记本电池是坏了2个,一个漏电解液没有容量、一个是内部短路 ...

单个电池测量有3.8v左右,充电后测量约3.9v,然后装回电脑上继续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楼主修复成功!此方法可修复很多种电池。

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因为电池老化造成的保护板拒充,

保护电路的问题可能更大些,单个锂电池的电压大于3.8v,证明锂电池本身没有过放电,也许是保护电路的阈值偏移了,提前切断了充放电。

网友E:
楼主手艺高超,一般人还真不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高超,一般人还真不敢动

拆下电池组件,再怎么折腾最多是损坏电池组件,不会影响电脑,所以就放心大胆地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电池测量有3.8v左右,充电后测量约3.9v,然后装回电脑上继续充电。

在拆了的电池上你这方法我用过,用后充2次电后又有问题,再拆了后才发现2个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拆了的电池上你这方法我用过,用后充2次电后又有问题,再拆了后才发现2个电池坏了。

昨天晚上放置了一夜,今天早上发现电池电量显示仅有40%左右,明天再继续观察。从测试的情况看,还是保护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刚拆开时测量单个电池的电压有3.8V,离额定的3.7v还有不少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放置了一夜,今天早上发现电池电量显示仅有40%左右,明天再继续观察。从测试的情况看,还是保护 ...

保护电路出问题不能排除,但也要怀疑电池出问题,就像我的电池情况。

网友F:
原来还有这种拆装电池方式的笔记本,真井底之蛙。单位发的几种,帮人换过几种,都是从后面开扣取出的,就没见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有这种拆装电池方式的笔记本,真井底之蛙。单位发的几种,帮人换过几种,都是从后面开扣取出的,就没 ...

这是超轻薄的笔记本,使用的电池类似手机的扁平电池。

网友:
现在的超薄本都是内置电池,使用锂聚合物电池,以减少厚度。  以前的18650电池都不用了。

楼主:
是的,这款笔记本比平板电脑重不了多少,合上屏幕总的厚度不及10mm,比18650低很多。

网友:
我一个thinkpad x31,电池睡死后,即使单独给18650充电,在系统里能识别到电量了,还是放不出电,电池没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测试电池的续航能力,除了修复后的第二天开机时电量显示为40%外,之后两天早上开机检查时电量均为100%,下一步准备测试电池的续航能力。

网友:
问题是以后还得有过放电的时候,如就算你电脑没开机,时间久了,电还得放光,。还是设计上的问题吧?我的惠普笔记本可拆装的电池就这样,报废了

楼主:
    测试电池使用,不接电源变换器直接使用电池供电1小时后,电量还有81%,证明本次修复完全成功。平时我很少使用电池供电,仅仅是在室内移动时不关电脑直接拔电源变换器,短暂使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