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推6N1求助

楼主(2020-02-21):
这个电路图可行吗?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上面的图片横着啦,看图歪的头疼,重发一张

网友:
图可以装响,不错。

网友:
去掉前面的耦合电容改成直通,中间的耦合电容也可以去掉改成直藕只有阴极输出的使用一只隔直电容即可

网友:
图可以,没有负反馈,有可能自激。如自激加负反馈。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应並一4700p--0.01/400v电容, 另外6n1的阴极电容可不接或减小容量, 以取得一定量的负反饋.

网友:
输入耦合电解去掉改成直通,电源滤波最好使用扼流圈。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大侠

楼主:
火星老师,中间的电容去掉的话,150v的电压直接接入6N1栅极

网友:
我感觉6N2推6P1的电路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