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能改电子显微镜吗?

楼主(2020-02-22):
家里翻出个摄像机,请问这个能改电子显微镜吗?

网友:
换镜头,加照明

楼主:
镜头换什么样的?能推荐个吗?

网友A:
电子显微镜严格来说是电子扫描的,你这个顶多是加个目镜传感器,在光学显微镜上加个支架 把监控透镜换个合适焦距的就成,但是还应该称作“光学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显微镜严格来说是电子扫描的,你这个顶多是加个目镜传感器,在光学显微镜上加个支架 把监控透镜换个合 ...

镜头要换成什么样的?请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应该换MM数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镜头换什么样的?能推荐个吗?

万能的*宝搜搜,试试关键词电视显微镜镜头

楼主:
关于镜头,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具体什么样的合适呢?

网友C:
要简单的话,换成50mm以上焦距的,有很多大变焦比的监控摄像机就可以,二手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镜头要换成什么样的?请推荐一个,谢谢。

你本身这个镜头就可以,把镜头拆下来往物体乙方移动,就变成显微镜了。但是不是看细菌的显微镜,看电路板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老货的分辨率也就600*800,随便找个5年前的安桌手机都比他好n倍。扔了吧。

好像没你说的那么高,好像是480
除了扔,还有其他用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宝搜搜,试试关键词电视显微镜镜头

这个怎么样?不知道两者能连接不。

网友E:
要求不高,这个镜头可以哦,摄像机、镜头接口要一致,再配一个可升降的支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这个镜头可以哦,摄像机、镜头接口要一致,再配一个可升降的支架就OK了。

看电路板行吗?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的,不少坛友都用进口镜头。
myydno1 坛友的非常好。

网友F:
视频头就在你手上,你直接插电,接电视,对着电路板亲自试试啊。别听别人的(因为别人不一定真懂,也不一定都真正用过)。
就我的经验来说,楼主这个做视频显微镜不行的。

第一你这个是固定的电动变焦镜头,很难接其它镜头(光学高手除外!!!而且还要有高精度的金工加工能力!!!因为要改镜头接口的)。

第二你这个可以直接用来看电路板,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工作距离会非常非常近,灯光不好控制,而且要维修电路时,电烙铁镊子工具这些无法施展。

第三你这种老视频头分辨率太低,而且只有电视视频口输出,没有USB没有高清接口。

总之一句话,你这个就别折腾了,因为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头就在你手上,你直接插电,接电视,对着电路板亲自试试啊。别听别人的(因为别人不一定真懂,也不一定 ...

我接到电视上了,没图像,不折腾了,没准摄像头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的,不少坛友都用进口镜头。
myydno1 坛友的非常好。

他这个真好,看不到参数,他这个多大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老货的分辨率也就600*800,随便找个5年前的安桌手机都比他好n倍。扔了吧。

想看电路板,至少要多大的分辨率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这个真好,看不到参数,他这个多大分辨率?

工业像机分辨率1920X1080 带高清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像机分辨率1920X1080 带高清接口的。。。。。。

好的,谢谢,我的那个可以扔了

网友: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简单的话,换成50mm以上焦距的,有很多大变焦比的监控摄像机就可以,二手的便宜

这个可以吗?

网友C:
这个焦距调到50,然后在镜头跟摄像机之间增加一个转接环拉长点距离就可以了,没有转接环可以将CCD调后一点,不过效果没那么好,最好还是焦距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焦距调到50,然后在镜头跟摄像机之间增加一个转接环拉长点距离就可以了,没有转接环可以将CCD调后一 ...

转接环是什么?我这方面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镜头要换成什么样的?请推荐一个,谢谢。

电子显微镜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它的主要部件是电子透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接环是什么?我这方面小白

就是将镜头跟CCD的距离拉开一些,不然看不了太近的物体

网友:
过去实验室上的显微镜都有135相机的接口,也就是拆去镜头直接将机身卡在显微镜带的附件上就可以直接拍照了,连个数码相机也可以用屏幕显示,但也只能算变相的光学显微镜,要变个电子显微镜那简直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将镜头跟CCD的距离拉开一些,不然看不了太近的物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