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2-300舌簧耳机真假的问题

楼主(2020-02-22):
看过16年坛友的贴子,他认为sc3-300舌簧耳塞有真有假,我有不同的看法。首选这种防爆电话用的耳机有没有做假的必要呢?假货的灵敏度比真货灵敏度高那你买哪种呢?
        99年时我曾拥有舌簧耳机几十个,通过比较我发现坛友所谓的假货结构的舌簧耳机灵敏度其实比真货高,要是我只有一两只做比较就不太准了,而我当时有17只,其中真的那种有两只。
         真假的结构不同,真的耳机采用单线圈,恒磁铁是廉价的和外磁结构的电动扬声器是一种材料,衔铁从线圈骨架中间穿过然后一头有一个点连接纸盆。而假的耳机采用双线圈,和电磁式高阻抗耳机一样,磁铁是和内磁式扬声器一样的磁铁,双极靴双铁芯吸引衔铁,衔铁一端游一个点连接纸盆。我个人认为假货从做工和材料都胜过真货。
       我现在有两种耳机,一个能拆开,另一个假的如果拆开就破坏了外壳不能恢复,所以我用以前的图片,外壳上两种耳机的名字并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并没有假的耳机,因为造假没必要,应该是前期出的和后期出的,就像以前的宝石花,用长磁棒,沙包线,两级中放,后期变成短磁棒漆包线,一级中放,可性能更好。
       当然我也是猜测,并没有根据,但是的确是后者灵敏度更高些,轻些。提出有假货舌簧的坛友发的图片里两款耳机的确都叫一个名字,不像我发的那个,看来这种耳机有很多名字或型号,甚至不是一个厂出的,因此命名型号不同。
       最后我们八零后最早见到的动圈双耳机远远没有现在生产的灵敏度高耐用,当时生产的8欧白色单耳塞也远没有同样结构的8欧蜂鸣器灵敏度高,这证明越来生产工艺越好,后者当然胜过前者。我的意见是没有假舌簧耳机,而是后期生产的型号。

网友A:
要搞清楚SC2-300真假问题,首先要知道它的结构,下图是二种SC2-300耳机,外壳不同但内部结构相同,只有一个线圈。

另一种耳机SHH-1内部结构是这样的,有两个线圈,

假货是这样的,外壳印的是SC2-300,但用的是SHH-1的芯

仔细看就清楚了。

所以说那个无标的是假的SC2-300。

其实SHH-1耳机是很棒的,只是声音发尖,也不知这个生产厂家为什么要印上SC2-300,八成是SC2-300售价高一些。

网友:
我在实际试验中SHH-1耳机的效果感觉比SC2-300要好一些,至于真的假的,正宗与否并不重要,那个效果好就用那个。不过看做工结构好象是SC-300更好一些,可能是我手头的耳机有限,没能更多的对比,也许有些SC-300效果更好一些。不过也是相差不了多少。

网友:
SC2  300这应该是老版本真的,现很难找到老版本SC2  300

楼主:
原贴标题是      真、假SC2-300耳机的辨别
       确实是sc2-300请看原贴的图,和我手里shh-1结构一样,确是那种老式结构的看着舒服有一种做工扎实的感觉,出于收藏我也喜欢这种结构的,但是真的做矿石机还是新的结构的声更大点。
考虑再三,原贴的网址就不复制了,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就是玩玩也没必要刨根问底,其实买到哪种耳机都行,350欧舌簧耳机在目前来说还是远胜于别的结构耳机,不管是1000欧的动圈还是2200欧的电磁式都不行,我花了20块钱又买了两个shh-1耳机,准备做成头戴式的,就能实验3qd的0伏导通高灵敏度和调频矿石机了。

网友B:
最下面图片左右两边是两种结构的耳机,严格地说左边叫差动式电磁耳机,与右边的舌簧都属于平衡铁式的,土话叫跷跷板式的,所谓舌簧,有老话说巧舌如簧,舌头在口中动,舌簧侧面看,上下极靴留出的缝如口,簧片端部如舌,老式有线广播大舌簧喇叭最能看出此意。左边那只要加工精度保证了,后期调试很容易,基本免维修,所以后期军用耳机釆用较多。右边那个本来也有较多军用的,但舌簧片容易偏或大振动后吸死,所以后期军机不用了。在座机电话中右边较多,且上海电讯产量太大了,后来左边那种也用于民用电话,但量没有多少。现在江苏泰州仍然生产左边那种作为传感器用(塑料壳)而右边的己停产。两者灵敏度接近,右边稍好。左边多用铝振膜且直径小声音差点。山西省太原煤碳研究所仿过美国甲板声力电话耳机USI1614,且阻抗提至600,用于井下防爆声力电话系统,有坛友专帖介绍过,那才是国产耳机除737之后最好的了。

网友:
我不太赞同楼主的说法,真假的定义很明了,真的标注 与实际相符,假的标注与实际不符,在5楼的照片中,把SHH-1耳机打上SC2-300的型号,不是假的是什么?难道说SHH-1就是真的SC2-300不成?!这是什么逻辑!
再有,两种结构不同的耳机灵敏度肯定不一样,判别灵敏度高低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的,是通过 仪表得到数据才能有结论的,单凭耳听那叫“主观印象”,不能替代科学的结论,无论您听了多少只耳机也不行,因为只代表你一个人的印象,人的听力千差万别,总不能以您一人的印象代表所有人的印象,那叫偏概全!是这个理吧。再进一步说,即使SHH-1真比SC2-300好很多,也不能认为把SHH-1打上SC2-300的型号就不是造假了,肯定不会有人花200元去造100元的假!也不会把高指标的产品标注成低指标产品的型号,替别人做广告,造假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楼主提到的那篇帖子我还有些印象,其作者无非是提醒大家买耳机时可能会遇到冒充的SC2-300,以及他自己是如何识别的,这没错呀。
“假货的灵敏度比真货灵敏度高那你买哪种呢?”楼主这句话问得好!问得精彩!
要是我,就买几只这种高灵敏度的假货,打起12分的精神,认真测一下假货是不是真好,如果不好弃之,如果的确好,特快专递给SC2-300厂家,告诫他们改进产品质量,假货的性能比他们的正规产品都好了,再不进取就西宫变正宫了,以此回报他们,毕竟多年来一直使用他们产品而且感觉还不错,希望他们能更上一层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图片左右两边是两种结构的耳机,严格地说左边叫差动式电磁耳机,与右边的舌簧都属于平衡铁式的,土话 ...

仿usi耳机是国营红声器材厂产的,不是山西的,这个厂还生产过田7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SC2-300真假问题,首先要知道它的结构,下图是二种SC2-300耳机,外壳不同但内部结构相同,只有一个 ...

看了老兄您以前的贴子,结合我的一点经验发的这个贴子,用了一张您过去发的图片,主要是现在我真舍不得拆一个shh耳机了。
       那还是在20年前,我刚刚知道不用电就能听广播的二极管和耳机并联的方法,就四处寻耳机,当年没有网购,旧物市场没去过,正好工作单位有个楼要拆,在里面捡了十多个火花电话(就是磁石电话的升级版,不用手摇发电机和电铃,用晶体管电路做成的升压来振对方的晶体管电路铃,又轻又省铜线)在里面拆了很多金属壳的shh耳机和晶体耳机,当年我家长辈给我的几个耳机里就有两个sc的耳机,当时我通过和二极管并联后连接天地线来收听抚顺本地684千赫,当时的684声音太大了,这样说吧,在市区远离楼房的地方用shh并联2ap9,一头拉出半米长的细铁丝,一头用人体当地线就能满意收听。
   当时我用同一根天线和二极管,试了十多个耳机,当时真没注意上面标的型号,只记得声音最大的是后面采用凸凹印字的金属壳耳机,明显比槊料后壳的大,而后面是涂印刷的声音和槊料壳的也差不多,所以我对于上几层坛友说,虽然没有机器的检测凭耳机能听出那用印出凸凹花纹的比槊料壳的明显声音大很多,楼上有位坛友说sc的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而降低灵敏度,估计我那两个可能是这个情况,因为毕竟都是旧物,后来那十多个耳机都被我拆漆包线了,就是最近我才收了一个金属壳的和一个槊料壳的,这两个也明显是金属壳的声大,那种金属壳的sc300的我还真没见过,不知道灵敏度有没有shh的高,我曾拥有的都是槊料壳的。
       这种金属壳里面是shh结构而非得印sc300的究竟是不是假货,我还真不知,我也没注意声音高低,因为我只听声音大小了,真正听广播我也是用动圈的,因为舌簧的音质太差。但是如果在旧物市场上不管哪一种只卖几元钱,我都会买下来的,毕竟还是比别的耳机做矿石机声音大。
            最后从美观和艺术的角度,那种单线圈双磁条结构的都比那种双线圈的看着养眼和做工扎实,但其实是另一种技术,从原料的价格来说不一定sc300的高,但是sc300停产了,买来都是旧的,而且价格比shh新的高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usi耳机是国营红声器材厂产的,不是山西的,这个厂还生产过田737

噢,谢谢纠正,我看到的是一个资料上有文字名称描述有专利号有联系电话+网络l 图片对照,理解是那个研究所开发的,我还按照太原区号打过电话对方说是维修部,不知道此事。不知道是否有关联。

网友:
5块钱一个,快递费10块,等于10块钱买了一,20块钱也只能买个便宜的手机耳机,挺值了。
         比我现在有的那个shh的新多了,马上并联2ap9还是shh的声大很多,我上贴说的,我原来也有两个sc300的,后来让我拆了,这三个都没有shh的声大,估计shh的是后来技术或者这种结构的本身比sc300的更灵敏,或像上几层的老兄说的,这个sc300的比较容易受到振动而影响灵敏度,不管怎么说,sc300的收藏和观赏更好些,而便宜又灵敏又结实的shh型正是实验矿机的好耳机,等那天旧物市场开了,买个2块多钱的头戴耳机,把它装进去,就可以做调频的矿石机玩了

网友:
这种耳机本来就有多家厂商生产阻抗有差别,并不存在真假的问题。就象东方耳机和万里耳机不存在哪家是真哪家是假。

楼主:
旧物市场开张,花3块钱买了个头戴耳机,把舌簧耳耳机装里了,可是厚度不够,装不下舌簧耳机的接线柱,我又舍不得锯下接线柱,于是我把耳机内部掏空,装入舌簧耳机,把后盖开了个口,接线柱从口里漏出来,然这粘个矿泉水瓶盖。
       原来是用螺丝结合的结构,现在改用热熔胶粘合。
      试了一下,灵敏度果然比单个的增加了不少。配合12v电源小变压器,做矿机时音量大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