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8260F万用表档位开关弹片位置图。谢谢!

楼主(2020-02-22):
MS8260F万用表R8烧坏了,换1k电阻还不正常,求档位弹片排列图。谢谢!

楼主:
来三张照片帮手看一下。

楼主:
这个牛屎是什么型号

楼主:
电阻档显示0,直流电压不能测,
感觉档位开关铜片掉下来
重装错了。

楼主(2023-01-21):
牛屎坏了,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A:
看芯片的外围元件,主控应该是FS9721-LP3,或者FS9721-LP1。可以使用国产双竟GC7721-LP3,或者GC7721-LP1替换。
两款芯片的功能选择不同,不能相互替换。我在胜利VC97上面踩过坑。开始以为和福禄克15B是同款芯片,买了GC7721-LP3替换,功能完全错乱。然后,再买了GC7721-LP1,上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的外围元件,主控应该是FS9721-LP3,或者FS9721-LP1。可以使用国产双竟GC7721-LP3,或者GC7721-LP1替 ...

好的谢谢您回复,顺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