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买的稳压电源,2个TO-3的功率管没有电路板,想自己做一个。主要目的是想学PROTEL

楼主(2020-02-22):
现在遇到问题了,来这里请教各位老师~!
TO-3的两个安装孔周围有一圈敷铜,如果有的话,敷铜的直径可以自己设置吗?
多谢指教~!!!

TO-3的安装孔周围会被敷铜吗?

TO-3的安装孔周围会被敷铜吗?

网友A:
图上安装孔位置好像放置了焊盘,双击焊盘(如果没有就放一个),在“属性”栏将孔大小改为3.2mm,x、y尺寸改为5.2mm,这样就能得到一个1mm宽的敷铜环。

以上,敷铜环实际上是一个正反面镀锡、孔内沉铜的通孔。如果只想在TOP层或BOTTOM层做一个铜环,可用放置工具栏内的画圆工具,在相应层画一个圆。比如说按上面的尺寸,可将圆环设置为宽度1mm,半径2.1mm。但要注意,这样做出来的铜环会被阻焊层覆盖不能导电,需要再在TopSolder或BottomSolder画一个同样的圆覆盖上(术语是开窗),才能在相应的层得到一个镀锡的环。还有,还要在铜环内,在KeepOutLayer层放一个外径3.2mm的同心环,这样在加工时才会在环内钻孔。

TO-3封装的管子放在PCB上,安装散热器是个麻烦事。散热器上打孔、安装管子,再用导线连接到PCB,这样处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安装孔位置好像放置了焊盘,双击焊盘(如果没有就放一个),在“属性”栏将孔大小改为3.2mm,x、y尺寸 ...

多谢指教,万分感谢~!
跟你说的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小板子,放在散热器上的。
刚开始学,又不会英语,以后还望多多指教。感谢感谢了~!!!

楼主: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为什么我在封装库里设置元件的焊点,它到不了PCB文件里啊,这个焊点我是在PCB文件里设置的。这样的话,如果以后做板子,每次都得画一次,如果在元件封装库里设置好了,就只要画一次以后就不需要在重复画了。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设置泪滴为全局,为什么只跟我画了一个的泪滴啊?先谢谢了~!!!

泪滴只有一个元件成功了

泪滴只有一个元件成功了

网友B:
直接用后续版本Altium就行了,初学用9.4.159版本的,操作习惯跟protel99se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后续版本Altium就行了,初学用9.4.159版本的,操作习惯跟protel99se差不多。

我下载了一个2014版本的吧,还有使用时间限制,只能到2025年。想想算了,还是用这个旧版本的吧。

我来找找看能不能下载个下来看看。

也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2014版本的吧,还有使用时间限制,只能到2025年。想想算了,还是用这个旧版本的吧。

我来 ...

或Altium Designer 17.1.9 Build 592这个版本也行的,且大部份菜单自带汉化。18以后变化就大了,界面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Altium Designer 17.1.9 Build 592这个版本也行的,且大部份菜单自带汉化。18以后变化就大了,界面都 ...

谢谢谢谢,我来找找~!!!感谢同好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万分感谢~!
跟你说的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小板子,放在散热器上的。
刚开始学,又不会英语, ...

给朋友们提供一个protel 99se汉化版下载,直接安装无需注册。

以前上传过一个汉化版,一直在用这个版本,没什么大问题。
新上手,建议还是用AD吧。

网友C:
99操作有点繁琐,现在学还是学新版本的,毕竟软件这玩意都在升级不是;还有要是做配合设计的话,新版本更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为什么我在封装库里设置元件的焊点,它到不了PCB文件里啊,这个焊点我是在PCB文件里设 ...

库里选中原件,点编辑,修改后保存。再从库里调这个原件到PCB文件,就是您编辑后的封装了。
我用的版本全局补泪滴没什么问题。

换个版本再试试吧。

CON4用的是SIP封装吧?这种封装承载不了大电流。
两只功率管不能直接并联,发射极要串一只均流电阻后再并联才行。基极最好也加只电阻。
铜箔宽度最小按1A/mm设置,铜箔宽度实在满足不了要求的话,在线上开窗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选中原件,点编辑,修改后保存。再从库里调这个原件到PCB文件,就是您编辑后的封装了。
我用的版 ...

哈哈哈哈,你给的protel99sesp6汉化的很彻底。
在PCB库里重新修改元件参数后,我没有重新载入。等会和泪滴一起再试试。
感谢老师的支持,再次感谢,太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选中原件,点编辑,修改后保存。再从库里调这个原件到PCB文件,就是您编辑后的封装了。
我用的版 ...

忘记说了,你说的对,那个插件电流太小,不能用。
只是,我没想要用他,因为那个小板子是紧挨着散热器的,那个插件装不上去哦。我准备焊一个贴片的插座在上面,可我不会做封装啊,先用这个代替一下子,等我学会了做封装,再换个贴片的插座上去。

再次表示感谢~!!!谢谢谢谢~!!!

楼主:
今天太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选中原件,点编辑,修改后保存。再从库里调这个原件到PCB文件,就是您编辑后的封装了。
我用的版 ...

感谢老师教我这些,这些我还没有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你说的对,那个插件电流太小,不能用。
只是,我没想要用他,因为那个小板子是紧挨着散热器的 ...

做贴片的封装不算难,PCB界面从库里随便选中一个原件,点“编辑”进入编辑界面。
然后菜单栏“工具”-->"新建原件",在打开的“向导”界面选择“Edge”类型,点下一步设置焊盘的长、宽,再点下一步设置焊盘间距,再点下一步设置焊盘数量,然后给原件起个名字,若干数量的焊盘就自动生成了。
然后在TopOvelay层画出原件的外形轮廓,保存。

至此,原件建立完成,可以在PCB文件里随意调用。

Protel99虽然上手容易,但很多新原件新特性都不支持,趁着还没形成习惯,尽快转到AD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贴片的封装不算难,PCB界面从库里随便选中一个原件,点“编辑”进入编辑界面。
然后菜单栏“工具 ...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啦~~~~!!!
泪滴和线宽会了,有汉化果然快很多。
今天不能在学了,今天学的够多的了,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我今天相当满意了~!!!

楼主:
向老师汇报一下,请老师多指教~!!!
望了做泪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朋友们提供一个protel 99se汉化版下载,直接安装无需注册。

谢谢,在下载了,下来后看看能不能好用。
我这还在用xp呢,就因为99在win7下不能添加库。
等下载下来后,如果好用的话,就换了吧。

楼主:
今天不整了,最后觉得用单面板凑合了,为了4个脚装个贴片插座,弄成双面板,值得吗?

这样就行了吧

这样就行了吧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

最后就这样

最后就这样

楼主:
那天版主推荐的protel99汉化的真好,对我这种不会英语的人来讲,学起来方便多了。
yrxinxin老师推荐Altium9.4.159,下了个9.3的。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玩意而已,用Protel99已经很好了。只是老师推荐了,我也想试试。就上网找啊找啊,全是破解带病毒的。
我自己之前也下了个Altium2014,注册后可以用到2025年,我觉得不爽啊,哈哈。
Altum9.3,破解文件有病毒,因为我2台电脑,XP的上面是没有杀毒软件的。
刚才试了下,成功了。下面说下经过。
先给XP系统做个备份,然后开始安装Altum9,注册破解一切都按照说明做。
完成后,将安装目录下的DXP备份。
重新启动电脑,恢复系统
再安装Altum9,完成后将先前备份的DXP文件覆盖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启动DXP,导入注册文件。
好了,现在有了没毒的Altum9了。
9好像没有时间限制啊。不懂英文,只是上面没出现到期日。

没有到期时间吧?

没有到期时间吧?

网友:
为什么不是是LCEDA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版主推荐的protel99汉化的真好,对我这种不会英语的人来讲,学起来方便多了。
yrxinxin老师推荐Altium ...

这个没有到期时间,只是win10_64位上可能不能正常用,以后习惯了,再换新版本就好了。

网友D:
改用AD17吧,老版本99SE用起来太累了。用99se还不如用立创ED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AD17吧,老版本99SE用起来太累了。用99se还不如用立创EDA

我那英语水平学ad也一样累啊。哈哈。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贴片的封装不算难,PCB界面从库里随便选中一个原件,点“编辑”进入编辑界面。
然后菜单栏“工具 ...

谢谢老师指点,现在只是知道画PCB的整个流程,要精还差的远呢。
不过我这业余玩玩,能画个简单的,就先将就着吧。
等我把protel弄熟了,再转到AD去,我估摸着能简单点,习惯是可以慢慢改的。AD除了主菜单,别的设置那么多,全是英文,唉~~~,看不懂。
下了个视频教程,看了两天,学的太慢了。我又转到PROTEL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还流行博客的时候弄过一个“教程”,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

谢谢老师,图片全部保存下来了,万分感谢~!

那块317做的电源,电路板自己腐蚀的啊?那时候好像没有PCB打样吧。那电路板上还直接做了插脚啊,高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操作有点繁琐,现在学还是学新版本的,毕竟软件这玩意都在升级不是;还有要是做配合设计的话,新版本更容 ...

我不画多层板,最多画双层板玩玩,能否告诉我,protel和ad的区别?

网友:
以前我也用protel99se,当时工作比较忙,过几天不用又不记得怎么用了,学了几年,一块板都没设计出来,后来发现有个立,创,EAD,觉得很适合我这种业余时间玩玩的人,可不用安装,网页版,只要有网都可以设计,文件存在网上,不存在忘记带的问题,使用也简单,我基本不用设置,就像用window的画板,设计好的文件下载后,我在几个地方打样都没问题,我的朋友拿着文件厂家直接给他贴片了,最主要的是封装绝大部份都有,除非你要往专业去发展,否则用它就行,没必要那么高大上,把精力放在设计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