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生收音机9700DX问题?

楼主(2020-02-22):
德生9700DX收音机,刚开机,FM会收到台,但是只持续1分钟左右,然后无声,喇叭还有赤赤的声,就是收不到台了,放一天后再开机,还是听几分钟就收不到台了,请教坛里的师傅是哪 出问题了,想自己修修。

网友A:
一,开关!可能不良。
二,电池接触怎样?电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关!可能不良。
二,电池接触怎样?电足吗?

自己做的电源,6V应该没问题,放电池也是这样。感觉功放部分应该是正常的,主要是前面应该有问题。

网友:
直接返厂维修吧

网友:
其它波段都那样子估计没啥意思了,这东西我拆过太紧凑了。品好的话最好的方法返厂修理,品不好直接抛出卖配件机。

网友:
楼主的问题估计是波段转换开关有氧化引起,用酒精或其他清洗剂清洗即可。

网友:
电源开关和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是这类机的主要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电源,6V应该没问题,放电池也是这样。感觉功放部分应该是正常的,主要是前面应该有问题。

汇报一下修理情况:换上LA1260一切正常,十分钟后回复原状。连续换了4个LA1260,每次都一样,就剩1片了,不敢换了。

网友:
如果中短波正常的话那就是调频振荡电路某个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