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反相放大1脚电阻是直接接地还是接电阻

楼主(2020-02-22):
1875反相放大1脚是直接接地还是接电阻,怎样接比较好。

网友A:
从原理上讲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电阻的阻值应该等于R1和R2的并联值。

网友:
你这图的接法就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讲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电阻的阻值应该等于R1和R2的并联值。

但是如果按图纸计算,与你说的相差甚远.

网友:
但是如果按图纸计算,与你说的相差甚远.

这样取值的原因是正负向输入端对地的直流阻抗相等,有利于提高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可以很好地提高运放的工作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