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可以改6e2的供电么?

楼主(2020-02-22):
这种板子可以改6e2的供电么?12v逆变220的

网友:
6e2很省电,加整流滤波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车载逆变器吧

网友:
安全起见,6E2的高压最好用隔离输出的高压。

网友:
可以用于6E2高压供电

网友:
这样的电源虽然供电没问题、但会有高频干扰。用于功放可以、用于收音机怕是不行。可以用收音机磁棒靠近电源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6V,毕竟灯丝也是6V,12V还得多一组电源
估计也能干活, 有100V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