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刻度盘上面的蓝墨水字迹怎么弄干净

楼主(2020-02-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酒精+棉签,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老刻度盘,用酒精千万别碰到,一擦准掉

网友:
蓝墨水可以用草酸溶液洗干净

网友:
如果漆面牢固的话,先喷上水泡一下,然后用洗衣粉蘸水擦拭。

网友:
越弄越糟,不信就试试

网友:
新的痕迹酒精擦拭,老的还是别动了,墨迹已经渗入漆层,擦不掉,还容易把漆弄下来。

网友:
这种是鞣酸铁墨水,洗不掉的。
这种墨水遇到氧气,会生成不溶于水的铁盐,无法用水洗掉。

网友:
可以配上合适的白漆来遮盖一下!

网友:
可以先用酒精试擦一个数字看看!用酒精也是先用酒精泡个20--30秒再擦,直接擦没效果!但酒精还是有些伤漆的,擦过的地方油漆颜色会变浅,一定要注意吆!!不行的话可用刷锅的粗海绵粘厨房去污粉试试!我曾用过,效果还行,但完全擦的一点痕迹没有可能办不到!最后还是有点痕迹的,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