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进系统

楼主(2020-02-23):
系统丢失启动文件,最省事的办法就是重新安装系统。如果有系统备份,恢复一下就行。

网友:
引导盘识别错误、引导文件丢失,或是引导分区损坏,可用winpe 安装引导U盘启动后尝试引导修复进行尝试,即使系统重装此法也可以进入PE 进行有用文件备份后在安装。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松了,重新插一下。不行换一条试试。还不行就检查硬盘。这文件真丢了是补不回来的。只能重装

网友:
系统损坏,重装最好,不是安装盘安装的没有办法修复,现在全是GHOST版!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或损坏,要么修复,要么重装了

网友:
重装不好使,就换硬盘

网友:
用U盘 进PE

运行里 输入 CMD 打开命令行

输入  CHKDSK  C: /F

跑一遍磁盘检查  有八成的希望可以不用重做系统

网友:
没法修复,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下次再遇到这问题,先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试试

网友A:
购机时有原装系统光盘的,放光驱中按键盘R就行自动修复。本本不是原装系统会很慢(驱动不配)

网友:
这情况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机时有原装系统光盘的,放光驱中按键盘R就行自动修复。本本不是原装系统会很慢(驱动不配)

现在全是盗版的GHOST版!除了大品牌用OME版,其他的全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