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调频八木天线的那种振子与拉杆天线的增益有何区别?

楼主(2020-02-23):
请教各位老师,调频八木天线的那种振子与拉杆天线的增益有何区别,振子有两个接线点,应如何接到只有拉杆天线的收音机?

网友:
300 欧 转 75欧

网友:
找这种天线插头拆

网友A:
哈哈,在七八十年代这个产品好多,现在哪找的?需要的就是好东西啦

网友:
八木一般阻抗300欧,成品的基本有阻抗转换器了,用75欧的馈线;若用300欧馈线还得加一个1:4的巴伦。

楼主:
谢谢各位。再请教,这两种天线的增益差距明显吗?

网友:
理论上,FM拉杆天线在1/4波长也就是大约75cm时并且在良好导电地面,增益与对称振子一样是0dbd,

网友:
八木天线带了引向振子和反射振子,单位增益要高于单极子,单极子属于全向增益均等,八木只有指向方向的增益比较大,其他方向不行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天线是否像卖家吹的那么好?比一般的拉杆天线好多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70.2fcf7484tM6p7V&id=60528323461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天线是否像卖家吹的那么好?比一般的拉杆天线好多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

如果半价以下可以买一个试试。

网友B:
有人说很好,如果是标准J型天线之类的做法的话(实际结构不清楚),增益理论上有4-5DB,但有买了和八木比较,明显差很多,八木是4单元一般7DB, 拉杆如果正好谐振的频点的话,理论上有0db  实际上一半都没有,所以八木实际上信号是拉杆的几十倍

网友:
他标15db 至少理论上做不到

楼主:
这个天线据介绍是“双杆式接收体”,“综合了偶机天线和螺旋天线的优点”,不知是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在七八十年代这个产品好多,现在哪找的?需要的就是好东西啦

淘宝上有的!

网友B:
不管什么体,就算做到极限也就是把你本身占领的空间体积内的电磁波100% 接收变成电流信号,也没有15DB ,体积不是越大收到的信号越多,但小体积,能量哪里来的?就算是电信号+磁信号,也不够

楼主:
有人买了以后,说效果好,与这个天线有较长的馈线,能到处移动,找到信号最佳点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很好,如果是标准J型天线之类的做法的话(实际结构不清楚),增益理论上有4-5DB,但有买了和八木比较, ...

天线增益的单位就不对,增益要有参照天线,
相对无限远空间的理想点源,增益单位dbi。
相对无限远空间的理想偶极天线,增益单位dbd。0dbd=2.15dbi
又让我想起了国内许多人的口头禅:我的车速100迈。

网友:
不懂,只知道5单元FM八木天线增益书上标 8db,那么天线增益怎么测呢?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天线做对比么?有个大神说没有所谓标准天线

楼主:
我之前买了一套5单元的FM天线,但觉得效果与收音机原配的拉杆天线差不多,大家看看这个振子的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
天线全貌:

楼主:
就是只有一条二三十厘米的管子与那个振子平行,管子一端接到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胡说,偶极子天线方向性没有八木天线那么强,也不可能是全向增益均等的。

尔等断章取义,在下只是说良好导电地面单极子属于全向增益均等,有说过偶极子或是对称振子是全向增益均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极天线(鞭型天线)就是半个偶极子天线,指向性是一样的。你可以说垂直安装的鞭型天线在水平方向上没有 ...

如果咬文嚼字去讲良好导电平面单极天线的全向性,在下确实对单极子全向增益均等描述不清,应该这么说--良好导电平面垂直极化单极子水平面全向增益均等。这个单极子话题可以就此打住

不过上帖的主要争议是-----在下从来没说过偶极子全向增益均等,你却跟帖--胡说并予以纠正偶极子增益方向性话题,如此明显的给在下编排安插罪名,你可明白问题出在哪?

看你对天线理论似有些见解,不如新发帖来个FM天线设计制作实操,也可给大家个留评论的地方,想必各位老师与同好还是愿意看到这类帖子的。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镇妖的法木天线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体,就算做到极限也就是把你本身占领的空间体积内的电磁波100% 接收变成电流信号,也没有15DB ,体 ...

好像在哪里看到  目前八木天线增益只能达到18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买了一套5单元的FM天线,但觉得效果与收音机原配的拉杆天线差不多,大家看看这个振子的设计有问题吗 ...

有这个就不用匹配器了   短接合适的位置信号最好,输出阻抗75欧  直接和同轴天线连接。业余不好调试。

网友(2024-04-20):
架设的太低了,加高+加高+加高。。。。。效果会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