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微型胆机

楼主(2020-02-23):
用6N2+6P1、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牛和输出牛、调压器箱、几个电阻和电容器,装了个单声道微型胆机功放,作为电脑功放,也不用音量控制电位器。这么小的空间,电源牛等靠得很近,二极管全波整流,阻容滤波,电容100+40微法,竟也没有什么噪声交流声。

楼主:
做个试验:在普通客厅里,用单声道功放接两个音箱(音源的两个声道输出混合后作输入),与真正的双声道对比(同样的音箱同样的环境),最好由同一部功放切换,由听众分辨,猜想能分得出是单声道和立体声的人很少。

楼主:
再发个图片

再发个图片

再发个图片

网友:
祝贺祝贺!不过隐含的是怎么只做了一个声道?应该做2声道啊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不小哦,做一个6P1双声道就够了吧!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易做,再加一块板就成双声道了!

楼主:
普通的6P1+6N2电路

楼主:
电脑小音响做立体声好象没有意义。音箱相隔1米左右,能听出原来舞台上乐器、演员的位置?

楼主:
貌似许多人没有真正理解立体声的原理、意义。

网友:
只要解析力足够,摆放位置得当,一米的距离也可以分辨出位置的。耳机距离更近,照样分辨得出

楼主:
耳机与喇叭音箱不同吧?两只耳朵正好对应左右声道,效果最佳。而在房子里两个音箱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效果就差多了。

网友:
做的不错,6N2是双极管,在加上一个6P1就是双声道了

网友A:
我也做了台小胆功放,吹喇叭ECC88x1,6AQ5X2,用西门子仪器壳做的。

网友:
用于电脑音箱,用6N1和6N2做成双声道应该比单声道好听一些。

网友:
能够自己动手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台小胆功放,吹喇叭ECC88x1,6AQ5X2,用西门子仪器壳做的。

不错---租给摄制组还能找些外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台小胆功放,吹喇叭ECC88x1,6AQ5X2,用西门子仪器壳做的。

漂亮,不管是机壳还是制作都大赞,不过这对输出变压器有点对不起这个外壳。

楼主:
是多年前买来的当时的收音机用的5000/8的6P1输出牛,音质当然不会好。电牛是老5灯胆机用的。

网友:
我也是用的收音机上的6P1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