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6E1玻璃外壳接触到机管金属外壳有影响吗?

楼主(2020-02-23):
电子管6E1玻璃外壳接触到机箱金属外壳有影响吗?怕因传热影响电子安全或寿命,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通常的做法是垫橡胶垫。

网友B:
没有影响的还可以贴到底板散热/屏蔽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做法是垫橡胶垫。

好的!谢谢!我是让它站立,开孔尺寸受限,有可能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影响的还可以贴到底板散热/屏蔽效果好.

谢谢!是担心它接触到金属壳发热后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影响的还可以贴到底板散热/屏蔽效果好.

这个和我的有点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担心它接触到金属壳发热后炸裂。

因为开机后是慢慢变热的, 所以不会的
又不是很热的时候突然贴到很冷的金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开机后是慢慢变热的, 所以不会的
又不是很热的时候突然贴到很冷的金属上。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座引线碰到金属机壳会短路。

那肯定得包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座引脚加套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