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容请教坛友

楼主(2020-02-23):
这一阵子,闲来无事拆了几块板子,拆了一个小电容不认识,1微法,个头特别小,不像是电解,无极性,有朋友认识的吗?

特别小

特别小

网友A:
,1uf应该属于独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f应该属于独石电容.

谢谢朋友,应该就是独石电容

网友:
腿够粗的!

网友:
独石电容,乐意坏

网友B:
加热到85度,如果容量下降20%那就是X7R电容,如果容量下降到室温的20%那就是Y5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到85度,如果容量下降20%那就是X7R电容,如果容量下降到室温的20%那就是Y5V电容。

这东西拆至等离子电视的y板,应该平时使用环境温度挺高

网友:
其实独石电容远没有瓷片电容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拆至等离子电视的y板,应该平时使用环境温度挺高

网友:
独石电容,砸开看有的是贴片电容焊两根腿。体积小容量大耐压比较低。可能只有5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