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电路图中一个极少见的错误

楼主(2020-02-23):
闲来无事翻看老收音机电路,居然发现一个极少见的错误,该电路图出自《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辽宁辽阳电子通讯设备厂生产的红双喜D602六灯交流收音机,这类仿红灯711电路的产品低放多采用6N2,极少数采用6N1;然而这个电路居然画为1/26N1,1/26N2,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竟然没有发现,实属罕见:

楼主:
这是使用6N1的收音机电路,也是辽宁生产的:
下面是红灯711原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可以请电子管厂生产一边6n1,一边6n2的管子

支持 这个 建议厂家 生产这种 多功能 多型号的 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使用6N1的收音机电路,也是辽宁生产的:

下面是红灯711原始电路:

这个 就正确了  使用了 6N2   1/2 + 1/2 =  一个完整电子管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厂总工程师把厂长和书记都气到吐血了 ,明明六管机,现在用七只管,其中两只管只用一半.

...

所以 这个 图纸并没有 标错  本来可以使用 一只电子管 完成的事儿 使用了 两只 电子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电子管怎么生产呢?

图纸的意思 它是一个双三极管  就是使用 一个三极管 所以标注  1/2  6N1  和 1/2 6N2 了

网友:
这个图 就是 标注的 1/2 6N1 和  1/2 6N2

网友A:
这个图 标注 的  应该是  二分之一  6N1  二分之一 6N2

网友:
白版这都看到了啊/印刷/校稿/制图 ,校稿

网友:
这本手册差不多有一半都是这种仿红灯711的收音机电路。改动很少或者完全照搬。没意思。印出来也是占版面。

网友:
现在出版的《新编常用电子管速查手册》内,举例:2A3C-T双晶体管/音频放大。此类电子管,不知为啥要加晶体管三个字。

多处电子管参数前面都加了晶体管三个字。不知何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 标注 的  应该是  二分之一  6N1  二分之一 6N2

那这个电子管怎么生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的意思 它是一个双三极管  就是使用 一个三极管 所以标注  1/2  6N1  和 1/2 6N2 了

这个厂总工程师把厂长和书记都气到吐血了 ,明明六管机,现在用七只管,其中两只管只用一半.

不过,二战时曾经这样出过电台,每管只用一半,一旦老化坏了,在战场上修理转用另一半待用管

图片这个功放管就是有备用管的军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 这个 图纸并没有 标错  本来可以使用 一只电子管 完成的事儿 使用了 两只 电子管

怪不得那个厂亏本倒闭了,总工和厂长齐齐去扫亍了,现在真相被你揭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 这个 图纸并没有 标错  本来可以使用 一只电子管 完成的事儿 使用了 两只 电子管

支持这种观点!众人都醉我独醒 ,如果反过来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这种观点!众人都醉我独醒 ,如果反过来说呢?

反过来可以请电子管厂生产一边6n1,一边6n2的管子

网友:
真够细心呀

网友D:
只能说这个厂的人比较粗犷,不怕错一点点!   过去读书时有同学也是,抄作业都能抄错,还反问我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 这个 图纸并没有 标错  本来可以使用 一只电子管 完成的事儿 使用了 两只 电子管

所以,……喊口令的绝对不会错,只有执行口令的才会发生错误,真理,永远在发口令人的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这个厂的人比较粗犷,不怕错一点点!   过去读书时有同学也是,抄作业都能抄错,还反问我怎么回 ...

在老厂时,有个设计人员把我们小组设计的部件拿去应用到他的机器中(向我下面的人要的),结果用上后有问题、带不动,请我过去看后就知道给他的人是给了老的设计,我审核时已经要求改过,因此我们的没问题,要我们部件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 这个 建议厂家 生产这种 多功能 多型号的 电子管

本人理解也是6n1----或6n2---可互相兼用。一图包含两种管子可互换。要想弄明白是设计错了,还是故意这么设计------只有原班人马能解释了。

楼主:
这种多管复合的国外电视机里应用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使用6N1的收音机电路,也是辽宁生产的:

下面是红灯711原始电路:

楼主老师您好,一直没敢问:天线线圈 次级,这两图的接法不一样。一个图是 并联后又连到AGC去啦。另一个是其中一个接地啦。很多图 在这处都画的不一样。是有错误?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师您好,一直没敢问:天线线圈 次级,这两图的接法不一样。一个图是 并联后又连到AGC去啦。另一个 ...

大部分超外差式收音机调谐线圈下端都是接AGC。以前也有网友提出过类似问题,怀疑电路有误。我查了一下《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上红灯711收音机电路图和这个图一样:
认真对照了一下其接线图,其中波调谐线圈下端(白)接AGC,短波调谐线圈下端(白)接地:
与电路图一样,说明电路图没有错误,可是文字说明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手里没有711收音机实物,请有实物的朋友核对一下,如果电路确实如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了提高短波灵敏度。

网友:
       要把设计原理搞清楚,楼主说得对,“大部分超外差式收音机调谐线圈下端都是接AGC” 就是所有波段6A2都加AGC。“中波调谐线圈下端接AGC”,就是6A2只有中波加AGC,短波不加AGC(提高短波灵敏度)。有一种机型,变频管栅极通过电容接天线线圈,天线线圈下端接地,栅极通过500K---1M欧电阻接AGC。还有极少数老机型变频管中短波都不加AGC。另外补充一点,楼主说的电路图中管子型号应该是编辑时的错误,没有那么多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