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403 的维修

楼主(2020-02-23):
我的一台工农兵403,只能收听短波,中波收不到台。请各位师父告知如何正确快速找出毛病所在?谢谢!  附上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18/18/12109864_426202162.shtml,你参考下这篇文章的介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273-1-1.html,这也可以参考。

网友B:
短波可以收台,说明电路整体无大问题,因此禁止乱调乱动,中波不收台,首先要检查有无中波电台,把收音机放到室外或靠窗试试。如果还收不到,一般情况是振荡停振或线圈断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这种小故障,把频率调到最低,用可用的中波收音机调到1000KHZ看能收到振荡信号吗?如果振荡信号存在,检查磁棒有无断路,波段开关有无接触不良或者断线。

网友:
看电路是三波段的,短一、二可正常收台的话管子无问题,主要检查转换开关接触正常不,中波天线,振荡断路不,还有就是现在的中波干扰大,白天不好收台,晚上试试。

网友:
首先判断本地振荡是否起振。起振,说明振荡部分无误,是否磁棒线圈接线碰断。如果不起振,再检查振荡线圈,垫整电容,等振荡部分零件。

楼主:
电真空,等各位,

     用学生信号发生器发一个低频信号, 能接收到信号,但是声音非常小,检查磁棒么有断,中波线圈感觉也没有问题,在就是如何判断本振是否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可以收台,说明电路整体无大问题,因此禁止乱调乱动,中波不收台,首先要检查有无中波电台,把收音机放 ...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低端和高端均能收到信号,但是信号不强,是否说明本振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低端和高端均能收到信号,但是信号不强,是否说明本振是好的?

上一个回帖已经说明清楚了起振的判断方法,望仔细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个回帖已经说明清楚了起振的判断方法,望仔细看贴

频率调到最低,发1000KH的信号,收不到信号,是否说明不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调到最低,发1000KH的信号,收不到信号,是否说明不起振?

频率最低是535KHz,中频465KHz,因此本振频率为535+465=1000KHz,当然不排除中频不准,最低频率不在535KHz的可能,测试用的中波收音机只要能在收音机附近,1000KHz附近可以收到本振信号就足以证明振荡正常,否则应检查振荡

楼主:
          经检查C9 没有容量了,换上新的中波正常了。C9  没有容量了,因此本振不起振? 对吧?

楼主:
我还以后一台403, 中波能手台,短波1 手台很少,短波2收不到台,请问我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C9容量减退,振荡信号都无法进入发射极,自然停振。
检查C12,B3和波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检查C9 没有容量了,换上新的中波正常了。C9  没有容量了,因此本振不起振? 对吧?

电容器c9损坏极为少见!一般都是电解电容老化。另外403的波段开关比较容易接触不良。还有403的功放管3AX31工作电流比较大,容易造成穿透电流过大损坏。后期采用3AX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