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老师输出牛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0-02-23):
请教版主及各位老师,6p3p用2.5k的输出牛对胆机音效有哪些影响?另外,如果输出牛初级选择双绕组(2.5k和3.5k)和单绕组的输出牛相比影响有哪些?

网友A:
6P3P屏压帘栅压都是250V时,适配的牛阻抗就是2.5K。高压接近300V时适合3.5K的牛。只要是良好的匹配,音质上应无大的区别。
至于双绕组和单绕组的区别,必须了解绕组的结构,才能分析利弊,不能泛泛评说。比如有的双绕组是简单的抽头,会浪费一部分绕组,有的是靠串并转换,初级绕组始终都完全利用,还有的是初级是单绕组,靠改变次级绕组来完成两种阻抗的转换,这些都会对声音有不同方式的影响。

网友:
请提供帘栅压和工作点数据 否则这种讨论无意义

网友B:
这是6L6屏极电压及帘栅极电压250V时的负载曲线,负载阻抗2.5K时三次谐波较小,单端工作二次谐波丰富,胆味浓。推挽时总谐波失真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6L6屏极电压及帘栅极电压250V时的负载曲线,负载阻抗2.5K时三次谐波较小,单端工作二次谐波丰富,胆味 ...

首先谢谢版主,我屏压285v,帘栅压260v,用2.5k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3P屏压帘栅压都是250V时,适配的牛阻抗就是2.5K。高压接近300V时适合3.5K的牛。只要是良好的匹配,音质上 ...

谢谢,你讲的非常专业。有的采用抽头,有的采用串并联,所谓的全耦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我屏压285v,帘栅压260v,用2.5k牛可以吗?

负载阻抗需要适当提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抗需要适当提高一些。

回版主,选择2.5k牛的目的是先升级6p3p单端机,将来准备做2a3单端。另外请教版主,选择一对好的2a3输出牛需要哪些指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选择2.5k牛的目的是先升级6p3p单端机,将来准备做2a3单端。另外请教版主,选择一对好的2a3输出牛 ...

首先需要----准备投入多少钱---是前提的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选择2.5k牛的目的是先升级6p3p单端机,将来准备做2a3单端。另外请教版主,选择一对好的2a3输出牛 ...

个人经验制作2A3、300B这些输出牛,铁芯按三倍功率取值,线径也要按3倍屏流取值才能保证较高效率。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考虑拉斐尔的牛。

网友:
6P3P=6L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选择2.5k牛的目的是先升级6p3p单端机,将来准备做2a3单端。另外请教版主,选择一对好的2a3输出牛 ...

其实,严格来讲,适合用于2A3的牛,并不十分适合6P3P,反之亦然,别看阻抗一样。因为在制作时侧重点不一样,结构上有差别,除非是不太讲究这些。

楼主:
谢谢白版和于版及jupeter老师。

网友C:
多极管(包括束射管,五极管),自身的内阻很高,所以对输出牛阻抗不甚敏感,就实际来说,用你说的6P3P举例子,用2K~5K,除非你开最大功率,正常用,根本听不出来区别。 佛系装机即可。

不论是初级还是次级,能单一的,拒绝多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极管(包括束射管,五极管),自身的内阻很高,所以对输出牛阻抗不甚敏感,就实际来说,用你说的6P3P举例 ...

版主,是不是意思6P3P用2-5K的输出牛都可以,我正在备件,也准备装台6P3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是不是意思6P3P用2-5K的输出牛都可以,我正在备件,也准备装台6P3P

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严格来讲,适合用于2A3的牛,并不十分适合6P3P,反之亦然,别看阻抗一样。因为在制作时侧重点不一 ...

阻抗既然相同,制作重点不一是指什么?体积、线径、绕法?烦请前輩举例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阻抗既然相同,制作重点不一是指什么?体积、线径、绕法?烦请前輩举例说明。

多极管标准接法用的牛要求分布电容尽量低,对漏感不甚敏感,要求次之。三极管用牛,要求漏感尽量低,分布电容不甚敏感,要求次之。做牛时很难同时满足漏感和分布电容都很低这两个要求,所以在设计牛的体积、线径、绕法、线包结构上就要有所取舍和差别,懂行的自然知道怎样做,不懂的继续瞎胡整,不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极管标准接法用的牛要求分布电容尽量低,对漏感不甚敏感,要求次之。三极管用牛,要求漏感尽量低,分布 ...

谢谢前輩回复。实在不懂,因为卖牛的人不会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极管(包括束射管,五极管),自身的内阻很高,所以对输出牛阻抗不甚敏感,就实际来说,用你说的6P3P举例 ...

谢谢海板指点,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