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平板电脑如何进入bios或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20-02-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待机状态下,同时按下CTRL+ALT+DELETE。出现锁定界面。在按住SHIFT键的同时,鼠标左键点右下角的电源图标,选择重新启动。机器重启后会进入高级菜单,在里面选择进入BIOS(或者叫UEFI固件),机器重启后会自动进入BIOS。

网友:
这种笔记本不是国内销售品。如果要进行系统重装,一般要进行低格。不然自己有一个隐藏的系统还原区,会自己还原。

网友:
如果是oem win10,何必pe呢,直接用微软官网下的win10镜像写入优盘后启动,装好在线激活,你用pe安装win10,鬼知道给你封装什么流氓进去,到时候删也删不干净

网友:
很有用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非常有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