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来了,黑胶底噪解决不了

楼主(2020-02-23):
图中的红色线就是黑胶机地线,底噪就像是电机转动出来的底噪,老师们给点意见,怎么解决?现在黑胶唱机地线是不起作用的,接不接唱放地都不影响底噪。

网友A:
你上一个帖子说了,唱针接触唱片才会听到电机的噪声,说明噪声不是感应电压造成的,所以应该从机械振动上边来找原因。看你的唱盘结构,没看到传动皮带(我的那个皮带传动的唱盘底板上边有一个大洞,可以看到皮带),估计你的唱盘是靠轮传动的,那么,靠轮是容易把电机的震动传到唱盘和唱片上的,靠轮旧了会发硬,震动就更大一点,建议从这方面想想办法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一个帖子说了,唱针接触唱片才会听到电机的噪声,说明噪声不是感应电压造成的,所以应该从机械振动上边 ...

走皮带的,在转盘下面,

网友A:
还有,你那个调整针压的刻度不要过分相信它,也许差很多,建议拿个100克量程的电子秤来调整,其分辨率是1%克,准确度高得多。

网友:
唱机用了多长时间?我最怕电机轴承磨损造成的噪声,皮带可以拆下吗?唱盘不转时唱针轻放在转盘上,看有没有噪声。先分辨噪声种类、来源,下一步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那个调整针压的刻度不要过分相信它,也许差很多,建议拿个100克量程的电子秤来调整,其分辨率是1% ...

針压看唱片保管好坏,

全新唱片可用0.5--1g针压,这样唱片的高频保有率可上数百廻,

如唱片保管一般,针压要调1--2.5g,唱片高频保有率只在唱百次之下,

唱片保管差,不平整,非要调到>2.5g就会跳线.唱片唱四十次,耳听己听出高音沙声,跌落

网友:
    【一】     把马达拆开,看轴与含油轴承之间如有空隙,轻击压含油軸承至空隙消失而又能转动,

用40--60号机油浸含油轴承数天,重装时在轴上涂黄油,

    【二】观察马达与黑色塑料框关系,看能否垫入薄海棉隔离马达体使马达体振动免于传入唱机大底板.

    【三】三个马达固定罗丝上的橡胶垫圈全部换新,重装时不能用力压紧,以刚仅能工作为度

    【四】唱机总成的四个避震脚不能改动,不能用其他物料代替,如若脚上有调整罗丝,尽量以最松至

仅能工作为限,不能私自调紧,调得越紧,各种各类噪声传入唱针越多

网友B:
把你的唱机输出线和插头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唱机输出线和插头拍个照片看看。

从他说;现在黑胶唱机地线是不起作用的,接不接唱放地都不影响底噪。〔唱放地是外壳地,与讯号地分离的〕

看来,他的唱放〝输入阻抗〞还是设置得很实用的.真要赞一个.

而业余DIY者往往无限追求什么高阻抗/场输入.商品机才没这么傻.

商品机对阻抗从不象业余者这样好走极端,要的是适度,宽容,各种各样环境的家居的客,买回的产品都能适合各种

湿/温度,耐用,零投诉,尽量的零返修.

楼主:
我感觉是唱机马达转动时的底噪,因为我的唱机地线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唱机马达转动时的底噪,因为我的唱机地线不起作用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转动电机?
可以单独给电机一个变压器供电,不要共用电源变压器了,

手机看不清,仔细看了一下,就一个电机,

网友:
电机保养一下,另外是不是电压有点高,我看是交流电机

网友C:
建议更换现在通用的直流调速电机,怀疑电机故障或减震橡胶老化变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更换现在通用的直流调速电机,怀疑电机故障或减震橡胶老化变硬

还有电机换?淘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机换?淘宝吗?

是,十几元一个,黑胶唱机专用的三速直流电机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黑胶唱机地线起不了作用,电机我固定住了,地线不起作用,底噪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