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3毫伏表6P1单端听感报告

楼主(2020-02-23):
网上定的6P15和6P13已经到济南了,明天就能到我手里,这台6P1只存在了几天马上就要拜拜了,下课之前把这些天的听音感觉给大家报告一下。首先本地噪声还是不错的,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到交流声,用手机频响测试软件接话筒放在喇叭2CM处测量,约为-80DB(仅参考),对于交流点灯并且灯丝未经接地来说表现不错。这也得益与严格的布线和屏蔽,灯丝供电本身虽然没有接地,但套了屏蔽网并接地。输出变压器走线也套了屏蔽网并接地,前级后级分别各用各自的电感滤波,信号线均远离各处灯丝、供电线。这台6P1最后采用三极管接法,前级6J1所谓的噪声比较高,没有听出来,比较原先的6P9P而言,进步相当多,这也是因为原先的6P9P只用了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这里说音质如何没有太大意义,但从测试曲线上看,高频和低频端仍有低落(手机测试仅可参考),实际听感也基本如此,但低频并没有感觉很少,个人认为,不多不少正合适,如果低频上去后,反而就往石机的听感上靠了,具体怎么样不在这瞎吹牛了,反正35块钱的潍坊瘦牛加6J1和6P1三极管接法,没有用什么补品,个人认为已经达到了这套东西的最佳表现,因为这两天已经用这台6P1听出MP3和无损的差别了,现在正在了解DAC准备上DAC,没办法,电脑音源已经满足不了。最后说一句,对于DIY发烧而言,纯粹的堆砌器材没有太大意义,主要精力应放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整套器材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固然6P1做不出300B的声音,但如果把300B做出6P1的声音来就悲催了,DIY需要更多的应该不是你口袋里的钱,而是你的头里面的脑子,这次制作,很多版主,老师都给与了很大的帮助,这里应该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就这么两天,通读电子管电路基础并融汇贯通是不可能的,所以才需要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不知不为罪,不知而耻于问为罪,这场疫情看起来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后面应该逐步缓和并被战胜,我们也要回到原先的紧张生活里去了,这些天在论坛上与大家一起同乐,消除了许多无法外出的苦闷,也要谢谢大家,后面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折腾了,少不了又要求教各位,这里先谢谢各位老师和各位版主了。

网友A:
我老家也是济南的

网友:
前面看还像是毫伏表,多拍几张内部照片,布局,搭棚、焊接!

楼主:
回楼上,制作的帖子里有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家也是济南的

哈哈,疫情过了可以见面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头作音量指示吧

是的,表头是输出指示表。

网友C:
潍坊有两家卖牛的,请问楼主用的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潍坊有两家卖牛的,请问楼主用的是哪家的?

我用的红海的35块的,潍坊这些卖牛的我看都是从一个地方批来的包括广东的有些也是,看着都是一样的东西,特别是喷黑漆带罩壳的那种,不过我已经又订了50块一个的等换上,66的片子叠厚30,想买叠候45的,结果定了以后又仔细量了下机壳尺寸,放不下,改了50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红海的35块的,潍坊这些卖牛的我看都是从一个地方批来的包括广东的有些也是,看着都是一样的东西, ...

应该是江海吧?
潍坊一家贵一家便宜,不知道东西品质差异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江海吧?
潍坊一家贵一家便宜,不知道东西品质差异大不大。

我都没注意它的名字,我看外观都是一样的,估计都是一个地方批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注意它的名字,我看外观都是一样的,估计都是一个地方批来的。

果然两家是一样的,昨天我看错了。
对比相同尺寸电源变压器电压和功率略有差异,但外观和价格一模一样,应该是同一个地方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两家是一样的,昨天我看错了。
对比相同尺寸电源变压器电压和功率略有差异,但外观和价格一模一样 ...

看着买吧,我研究了几天这个商品牛,基本就是敢号称Z11片的和连Z11片都不敢冒充的两种,然后多数是三夹二,有的号称四夹三,我看也够呛真能做到,然后就是叠厚,57的片子叠厚有20-25的就是十七八块一个的那种,号称Z11片叠厚号称30实际27-28的卖35就是我买的那个,然后再好的就是66片的,叠厚一般是30,分两种最便宜的50块一个,号称Z11叠厚35但我估计也就30的卖75,然后比较合适的实际上是66片叠厚45的那个,最便宜的卖66块一个,可惜我机箱里塞不下,我只能要立式66片叠厚30的,买了对75一只的。再贵的就有点保证了,杂牌厂似乎做的就少点了,因为基本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子了,但也有便宜的,价格参差不齐,如果装一般的单端,估计66片叠厚45的就可以了,更大的片子当然好,但价格就水涨船高了。要说质量的话,看起来即使便宜的牛,用料也是可以的,毕竟是变压器,他还能用马口铁不成,线包他怎么得绕满线框吧,从我这35块的牛听感来说,EL34以下,普通的商品牛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买吧,我研究了几天这个商品牛,基本就是敢号称Z11片的和连Z11片都不敢冒充的两种,然后多数是三夹二 ...

十五年前变压器也要这个价,现在玩胆机压力小多了,完全可以反复尝试使用多个品牌的变压器。
另外,不知潍坊的电源变压器发热厉害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五年前变压器也要这个价,现在玩胆机压力小多了,完全可以反复尝试使用多个品牌的变压器。
另外,不知 ...

这个,这些奸商也是有些作用的,给我们弄了很多基本也过的去的平价牛,我没用它的电源变压器,原来有,而且我从来都是从生产变压器的哪里订变压器,想要什么样的电压,多大电流,告诉他们就是了,价格也不高,性能更有保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些奸商也是有些作用的,给我们弄了很多基本也过的去的平价牛,我没用它的电源变压器,原来有,而 ...

电源变压器定做渠道能提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定做渠道能提供一下吗?

淘宝一搜一大批,我原先做的也不是固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