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天线

楼主(2020-02-23):
晒几张在房间里的天线,都是用220V电线一节一节连起来的,再问一下这样效果好吗?

楼主:
很细,看得见吗?

网友:
看见了,你试没试有效果吗?

楼主:
收音机没到货,还试不了

网友:
感觉这是个干扰收集器 :) 如果停电了用电池听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这样的天线听短波比拉杆天线好多了,我也有这样的室内短波天线,夏天雷雨季,外拉天线不安全。
我的沿棚角线走的,拐过一个直角,也就是两个方向都包括了。
要注意,天线不能靠近干扰源,收听的时候,把家里的开关电源类电器都关掉。否则就真成了5#说了那样了。

网友:
那里呢?看不到天线。就是个电线加长了吧?

网友:
如果是做中波天线,不如做一个这个,实际接收效果不错。
17)AM调幅波段天线和中波收音机.jpg

网友A:
介绍一下这种天线如何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这种天线如何使用。。。。。

收音机先调到一个台,然后调天线可变电容,调到一个位置时会和收音机发生谐振,此时收音机声音大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先调到一个台,然后调天线可变电容,调到一个位置时会和收音机发生谐振,此时收音机声音大增。

谢谢,明白了。。。准备制作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啊!希望能介绍一下详细数据以便仿制

看看图片资料。。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楼主:
前天试了一下,收音机接上后声音失真似乎是信号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