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失败求助

楼主(2020-02-23):
各位老师大家好:买了一个6j1加6P14的胆机套件,焊完后插上电子管都会亮,就是没有声音,按照这个图,谢谢

网友:
先拔管测直流高压,正常的话插管,输入端接地,测各级静态电压,都正常的话看看信号输入回路有没有虚焊之类

网友:
无图无真相,接输出牛未,全部拍照上来,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是接在哪个插头上?接线图,电源图及接线图。
很有可能插头、插座接线猎误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A:
眼神不好使,看不清这图纸,写的都是啥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好使,看不清这图纸,写的都是啥字?

马上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好使,看不清这图纸,写的都是啥字?

马上拍照1个6j1发蓝光,接了一下输出变压器,不会响就拆了

网友B:
图纸中B2是高压正极,在这个B2的接头上不止只是输入高压就行了,必须把输出变压的初级的一端接在此上,同时P2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另一端,这样高压正极才会经过变压器初级,到电子管阳极。在阴极电阻接入后,灯丝通电后,才会产生屏流。电子管才会工作。。。此理解只是个人看图理解,纯属臆测。

楼主:
输出变压器我是接电路板b1+和p1

楼主:
重新上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中B2是高压正极,在这个B2的接头上不止只是输入高压就行了,必须把输出变压的初级的一端接在此上,同时 ...

谢谢老师,是这样接线的,我现在在查查是不是原件焊错了

楼主:
直流电压在250v左右,6,3

网友C:
只能给你说,仔细对照图纸,查找元件使用、焊接及接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给你说,仔细对照图纸,查找元件使用、焊接及接线错误。

谢谢老师现在就查原件,,,

网友:
你这是成品套件,而且是线路板的,只要元件使用正确,极性正确,焊接无误,接线无误,怎么也会出声的,所以别管什么电路原理了,先对照图纸,一个件一个件核对元件使用,极性,焊接,接线是否正确,不过所有电子管都会亮,就说明你灯丝线路没啥问题,其他的只要找到问题所在就OK了。

网友:
万恶的双面电路板,根本不适合初学者diy.

网友:
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无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电路要求?再看看信号源是否有输出?开机时喇叭都要接好!

楼主:
电子管烧了一个,输出变压器马上到了,继续败家

楼主:
管子烂了。。。。。明天再买几个

网友:
眼花看不清:轻轻的问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把插件插反面了。

楼主:
谢谢所有老师的帮忙,少焊了一个电阻,现在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所有老师的帮忙,少焊了一个电阻,现在响了

您这不是买的成品板吗?还需要另外加电阻啊?

网友:
两个勋章的VIP会员不会连这么简单的小玩意都搞不定吧

网友:
真不如,自己搭棚焊接踏实,一共就那麽几根线,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明天找个机壳安装好,慢慢折腾,现在只能玩一个声道,因为坏了一个管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管子烂了。。。。。明天再买几个

怎么看上去好像在管脚上 上锡了,是因为上锡而造成管壳玻璃炸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不是买的成品板吗?还需要另外加电阻啊?

这个电阻是原来板子背面的阴极电阻,我找了好久,它是和阴极电阻并联的,没有玩过胆机,菜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上去好像在管脚上 上锡了,是因为上锡而造成管壳玻璃炸裂吧。

谢谢老师关注,是安装的时候用力大了

楼主:
明天继续折腾,,,谢谢所有的老师帮忙

网友:
你这是成品套件,而且是线路板的,想不出声都难啊。

网友:
6p14用这个小牛?你就不能买对好点的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怕失败所以买的便宜牛,过些时间 自己买矽钢片绕,绕线机什么东西都有

楼主:
老师们看看这样摆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们看看这样摆放可以吗。。。

图片来了。。。。。

网友:
听多了石机,用这个单端肯定感觉功率不足,除非你有高灵敏度的音箱,套件害人,你不搭棚就很难搞懂原理,调整更是问题,胆机除非产品机,DIY的搭棚居多,利于调整,PCB装机,除经典名机电路,一般不推荐

楼主:
谢谢老师,我现在先玩一下,等过几天在重新找材料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不建议这样摆,这样两只输出变压器与各自的功率管之间距离不对称,高压部分的开关电源也与前级没有拉开最大距离。两个方案,一,板子原位逆时针转90度,开关电源转90度下移到机箱下边缘,两只输出变压器放在板子和电源之间,输出变压器和电源之间放滤波电容。二 板子向右移动一些,输出变压器放在板子左侧,开关电源下移到最下方,中间放上滤波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现在先玩一下,等过几天在重新找材料做

请问一下你的开关电源是买的成品吗?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电路图。。。。。

这块电路板可以找一个废旧的电脑电源的外壳装在里面,外壳需要稍加改动!

网友:
仔细检查原件焊接 有没有错误或是虚焊

网友F:
摆位,电源和胆机板换个位置

网友:
对这个电源很感兴趣,看模样是不是买的?
给个链接看看。
谢谢!

网友G:
对这个电源很感兴趣,高圧是?V的,6.3V有几组,表称电流?。给个答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的开关电源是买的成品吗?什么价格?

开关电源和套件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这个电源很感兴趣,高圧是?V的,6.3V有几组,表称电流?。给个答复。
谢谢!

这个电源一组6,3v。1组27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这样摆,这样两只输出变压器与各自的功率管之间距离不对称,高压部分的开关电源也与前级没有拉开 ...

谢谢老师,

楼主:
已经安装好了_。一个声道先玩谢谢所有的老师,不接音源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着音箱有点吱吱声,是不是输出变压器,还是其他地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好了_。一个声道先玩谢谢所有的老师,不接音源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着音箱有点吱吱声,是不是输出变 ...

在高压电源两端并联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好了_。一个声道先玩谢谢所有的老师,不接音源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着音箱有点吱吱声,是不是输出变 ...

安反了,板子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反了,板子转180度。

明天继续折腾,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继续折腾,谢谢老师

这种简单电路,画出信号的流向,尽量少拐弯,走最短路线,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摆位,电源和胆机板换个位置

谢谢老师。。。。。。明天折腾

网友H:
走线分三路,电源,灯丝,信号,分开布,灯丝绞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无法解释,电子管没有玩过,电路图应该看得懂,套件里多出了两个阴极电阻,就很不正常了,一定是 ...

没准楼主混交易区或者聊天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无法解释,电子管没有玩过,电路图应该看得懂,套件里多出了两个阴极电阻,就很不正常了,一定是 ...

本来就很简单加外也没有几个原件不至于搞不定吧?就是没有胆机的基础最起码也玩过石机吧也不至于。。。。。。。。

楼主:
滤波电容250v100微法的可以吗 不好意思发错了已经找到了去450v470微法的电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250v100微法的可以吗 不行就2个串联

电容串联???您是搞电子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250v100微法的可以吗 不行就2个串联

我知道楼主什么意思了 耐压不够。两串两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容串联???您是搞电子的么?

没错啊,250V耐压不够就得串联啊,虽然不知道他高压多少但胆机高压基本都在250V以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线分三路,电源,灯丝,信号,分开布,灯丝绞合

谢谢老师马上重新走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错啊,250V耐压不够就得串联啊,虽然不知道他高压多少但胆机高压基本都在250V以上呀。

我反应过来了。我以为楼主的重点是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反应过来了。我以为楼主的重点是容量

并了一个大电容现在那个吱吱声没有了,明天把线重新布好,,谢谢老师

楼主:
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播放的时候有杂音,是不是功率不足,我现在用的是4欧10瓦的音箱,手里现在没有其他的喇叭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播放的时候有杂音,是不是功率不足,我现在用的是4欧10瓦的音箱,手里现在没有其他 ...

图片来了。。。。

网友F:
仔细描述是什么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描述是什么杂音?

谢谢老师关注,具体的杂音是音量开大的时候有种沙哑声,小音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年的维修店,顾客都这么描述毛病的,反正就是除了正常的声音,其他的都是杂音,不开机,还真不知道是什 ...

谢谢老师,就是音量开大以后有种沙哑声,

楼主:
重新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路图,

电路图来了。。。。。

楼主:
还是不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清楚

继续上电路图。。。。。。

楼主:
我现在的管子是6j1推6p15...

楼主:
重新上传电路图。。。。。。。。。。。

6J1 EL84 (1).pdf

楼主:
老师们晚上好,今天把6p15换成了6p14那种嘶哑的声音好了一些,下一步准备自己买矽钢片绕牛,绕线机买几年了只用过几次

楼主:
继续请老师们看看是那里的问题,那个沙哑声今天折腾了一天都不行,现在测量6p15的7脚和9脚都是265v  。还有6j1  5脚是127
v
是不是6j1  5脚电压低了引起的沙哑声,谢谢

网友J:
也说几句:
1,前级屏级电压 ( 5脚 )127 这个电压基本正常。还要看一下阴极电压。
2,声音失真一般是功放级工作点不正常造成,需要检查阴极,即150欧电阻两端电压。
3,电子管一般不能随意更换型号,需要重新调整工作点,否则失真。
4,还可以调节91K反馈电阻,先断开,看看效果,是否接反变成正反馈了。如正确,可以减少电阻值增大反馈。一般使用20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说几句:
1,前级屏级电压 ( 5脚 )127 这个电压基本正常。还要看一下阴极电压。
2,声音失真一般是功 ...

谢谢老师关注,今天把r10更换了33k现在那个沙哑声,音量开到底才会有,开一半音量正常,下午测量一下150欧电阻2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高一些实验,还是找一个就电子管收音机或扩音机底板,在上面捣鼓,既安全,有方便。

谢谢老师,过几天搞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今天把r10更换了33k现在那个沙哑声,音量开到底才会有,开一半音量正常,下午测量一下150 ...

今天下午测量150欧电阻2端电压5v,这样正常吗

网友:
一个高压,一组灯丝,按手册随便折腾

楼主:
老师们晚上好,刚刚又折腾了半个小时,把那个阴极电阻换了330欧,上面少的那2个0.1uf的电容也找了2个0.047的电容,最大音量好了一些,有可能是这个阴极电阻的影响,明天在找个其他的阻值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们晚上好,刚刚又折腾了半个小时,把那个阴极电阻换了330欧,上面少的那2个0.1uf的电容也找了2个0.047 ...

玩胆机不能靠这样“盲人摸象”,随机改动元件数值期望得到好声。还是学学理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胆机不能靠这样“盲人摸象”,随机改动元件数值期望得到好声。还是学学理论吧!

谢谢老师,慢慢在论坛里学习

网友C:
看了下你的图纸,虽然是猜测,基本可以确定,音量开到头后的沙哑声是消波失真,是因为6J1推动电压已经超过了栅负压,6P15栅负压只有8V左右,按你的参数栅负压第一次150欧阴极电阻时肯定都不到8V,第二次阴极电阻为330欧时,应该略超过8V,6J1你栅极电阻82K,音量一开大,推动电压很容易超过栅负压形成正栅压,出现栅流形成削波,造成削波失真,不用解决,音量别开那么大就是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示波器,估计没有,有的话就可以观察6J1输出波形到音量最大时正半幅波形有没有削波失真,你可以减小反馈电阻数值,减小整机增益来压制输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干脆不管他,听音时不开到最大音量也可以。我的功放就是6J1加6P15,工作参数可以参考我的,阴极电阻222欧,阴极电压8.3V,阳极高压280V,阴极电流37毫安。阴极电阻取整用220欧就可以,还有你接没接大环负反馈啊,没有大环负反馈大音量时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的图纸,虽然是猜测,基本可以确定,音量开到头后的沙哑声是消波失真,是因为6J1推动电压已经超过 ...

谢谢老师的耐心指导,我是第一次玩胆机,明天调整一下负反馈电阻看看,不行的话先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的图纸,虽然是猜测,基本可以确定,音量开到头后的沙哑声是消波失真,是因为6J1推动电压已经超过 ...

大环负反馈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环负反馈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接。。。

图中下方91k电阻,这就是负反馈电阻,它形成的负反馈就是大环负反馈,减小它的阻值看下,但要通过实验确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环负反馈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接。。。

你电路图中下方91k电阻,这就是负反馈电阻,它形成的负反馈就是大环负反馈,减小它的阻值看下,但要通过实验确定。上面帖子里发错图了,手机又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路图中下方91k电阻,这就是负反馈电阻,它形成的负反馈就是大环负反馈,减小它的阻值看下,但要通过 ...

谢谢老师,明天继续折腾。。。

楼主:
今天又折腾了一个上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把那个阴极电容拆了立马没有了那种失真,我现在搞不懂为什么这个电容拆了就没有失真了,

楼主:
图片来了。就是红圈里面的这个电容一接上就失真

网友C:
这个电容是阴极旁路电容,没有它以后,阴极电阻就成了负反馈电阻,负反馈很强,抑制了管子的放大系数,所以消除了失真,你可以在电容上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再接回去,调整串联在阴极电容上的电阻阻值,让功放既没有失真,又能输出最大功率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阴极旁路电容,没有它以后,阴极电阻就成了负反馈电阻,负反馈很强,抑制了管子的放大系数,所以 ...

非常感谢老师,我现在马上试试

楼主:
谢谢老师帮助已经在阴极电容上串联上了一个330欧电阻,终于把失真搞定了。。穷烧买不起好的cd机只有这个蓝光播放机。

楼主:
这些天重新绕了一对小牛,按照坛里的方法3+3绕法,因为是66*40的铁芯,初级我用了0.15MM的线,次级用了0.21线,双根并绕,69+29,正在试验,声音比以前大了一点。音质上没有好多改善,明天把线重新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