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夏普555大卸八块】

楼主(2020-02-23):
    老弟今天送一台夏普555过来,说是在闲鱼上买的,买的时候就知道是坏的,不响。但是卖家说,原来是可以用的,没有维修过。  因为以前帮老弟修理过777,所以他就好机坏机,只要是合他的心意就买,仗着他老哥会一点家电维修,就又往我这里送。。。。。。。
     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修理555,心想,既然777都玩过,555个头小,应该没有问题,也就接了下来,于是就开始拆机子。

  首先接通电源,喇叭有噪声,搬动选择开关,没有咔咔的转换声,然后用镊子直接触碰功放输入端,明显有放大声,说明功放没有问题

    再往上查找,到了音量电位器,触碰电位器中间焊点,明显有放大声,再触碰电位器输入端,却没有声音了,难道是电位器有问题?
在线不好测量,那就干脆拆下来。

5.

拆下来打开一看,如图

立体声的电位器应该是有两排滑轨和两排触点的,怎么只有单排的一个触点呢?卖主又说没有修理过,而且我当时拆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被人焊过的痕迹,在撬开电位器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东西掉落,我就想不通,555的电位器难道是这个模样?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网友A:
是不是卖家故意隐瞒了该机曾经维修过的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卖家故意隐瞒了该机曾经维修过的事实!?

这个也有可能。1,卖主估计以前修过,忘记了,从接线柱的氧化程度来看,应该不是现在修理过。2,或许卖主是跟上家买的,在他的手上没有维修过。

网友B:
触片掉了,可能甩出去了,二手机啥可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片掉了,可能甩出去了,二手机啥可能都有。

  很有可能是,而且应该是早就掉了。因为我的工作台年前就收拾干净了,今天才第一次开工,要是掉在工作台上是可以看得见的。现在我经你一说,马上用镊子拨动剩下的这块触点,也发现已经松动了。谢谢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而且应该是早就掉了。因为我的工作台年前就收拾干净了,今天才第一次开工,要是掉在工作台 ...

不客气的,也没有帮到忙。
这个alps电位器想买到比较难,属于可遇不可求的老物件了。您这个看上去还有得救,只是比较麻烦,找片铜簧片,照现在这片自己剪一下,想办法固定上去估计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也没有帮到忙。
这个alps电位器想买到比较难,属于可遇不可求的老物件了。您这个看上去还有得 ...

是的。叫老弟在闲鱼上看看,开口就要160大洋,而且是整块板子不包邮。
明天再拆一个单声道的滑动电位器看看是否可以代用。谢谢您啦

网友C:
我修了一台,把全部电位器都拆开,弹片几乎都快丢或丢在内部,音量电位器也小了一个弹片,用mic咪输入那个电位器拆一个弹片用在音量电位器,mic输入一般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一台,把全部电位器都拆开,弹片几乎都快丢或丢在内部,音量电位器也小了一个弹片,用mic咪输入那个 ...

您这个办法好 。mic咪输入现在几乎都不用了,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省得到处找配件。
这样说来,555弹片掉落是通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位器应该是没有拆过,触片应该是从前面缝隙里掉出来了,您在机器里面仔细找找有没有

机子在我拆之前老弟自己就拆了,他拆完后螺丝就没有拿过来,是用透明胶布把前后机壳粘好送过来的,估计在他的手上搞掉的也难说。或者在以前就掉了也难说。不过今天根据上面两位坛友的介绍的方法,自己用AB胶把两块弹片粘好了。

网友E:
日本人这机器当初设计得也是个绝户活,只能修旧如旧了,国产直滑电位器也没办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人这机器当初设计得也是个绝户活,只能修旧如旧了,国产直滑电位器也没办法用的。

是啊,国产直滑电位器外观尺寸与它不同,它这个电位器中间还有抽头的。所以只能以修为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国产直滑电位器外观尺寸与它不同,它这个电位器中间还有抽头的。所以只能以修为主了。

看到那个抽头了,应该是等响度抽头,国产电位器没有这个,就像德国电子管收音机上的电位器一样的,人家设计时为了声音效果做到极致,都增加了等响度抽头,有的机器还不止一个,我那台SABA弗莱堡125机器电位器上有三组等响度抽头拿呢,这样的电位器一旦坏了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那个抽头了,应该是等响度抽头,国产电位器没有这个,就像德国电子管收音机上的电位器一样的,人家设 ...

中间的抽头应该是等响度抽头。所以是说,歪果仁的机子音质好,也是有道理。以前买的鬼佬机,现在最怕的就是在国内难买到配件,要买到原装配件,价钱又很贵。就算买二手的配件,价钱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