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矿石机作品:双回路线圈+1N60检波

楼主(2020-02-23):
    自从上了矿坛,对矿机产生了兴趣,前两年试着做过,没成功,总共试做了两三回都没有声音,后来就放下了。
今年过年疫情当道,啥也干不成,又开始研究矿机,总算出声了,那感觉真美,兴奋得跟娶媳妇一样,哈哈。
经过几次改进,木工制作,总算是一台能入眼的作品了,大伙审审,提提意见!

材料:
420pF*2双联空气可变电容器,使用单联
1N60P检波二极管
1000pF滤波瓷片电容
220V/5V变压器当作耦合变压器
3.5耳机插口
1平方的护套多股软铜线,总直径2mm,长度约26米。

木板三块,两边和底边。
110mmPVC管子,长20cm。
吊丝25cm,螺帽两个,自攻丝若干。

天线是在楼顶用16平方mm的护套铝线拉了二十米左右吧,不是直线的,7字型的,离楼顶地面相距比较近。
地线是在门前花池里用不锈钢管打入土中,有1.5米深。

白天能听到三个电台,其中576KHz洛阳台声音很大,另两个声小点,但能听清。我家离洛阳30公里,比较近,所以这个台声音最大。
晚上能听到六七个电台,声音有大有小,选择性不错,不怎么串台。
电容从头到尾,接收频率范围在560~1400KHz左右,不准确。想做个频率指示标牌,没处放置,就算了。
总之可美,心里可美。

正面外观,两块木板夹着线圈管子。采用双回路线圈,一个是天线绕24匝,一个是调谐线圈绕49匝,都没有抽头。

侧面木板紧螺丝时裂开了,忘先钻眼了,可惜。

木板是手工锯的,边线不直,心里有点不舒服,以后得用电锯锯开。

背面是天地线接线柱

顶部用吊丝加固一下

简单保护一下空气可变,用纸箱子裁下来的纸围着一圈。

底部加四个螺丝,抬升木板。

疑问:白天没有杂音,晚上隔一会(大概一分钟)会有一阵干扰声进来,大约持续5秒,声音可大,以为是电器干扰,把家里的电闸关了也不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杂波,难道是别人家的干扰信号,始终没找到源头,真怪。

----------完----------

网友A:
好大的线圈支持折腾。楼主把最上面那根螺纹钢取掉,对信号有损耗,用木条也比铁好。

网友B:
恭喜矿石机成功收台,乐趣就在折腾之中

网友:
能架设天线,令人羡慕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发声器件?

网友D:
空气双联有点像2X360P的。

网友E:
支持鼓捣,能架天线令人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线圈支持折腾。楼主把最上面那根螺纹钢取掉,对信号有损耗,用木条也比铁好。

我也觉得会有影响,当时没有其它的办法,你说的木棍的方法不错,待我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鼓捣,能架天线令人羡慕!

咱家是独院,三层,有这个条件,确实能架天线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双联有点像2X360P的。

原来想着是360P的,但经我测量,确实是42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发声器件?

没有高阻耳机,没有舌簧耳机。
有一个电话机里拆出来的两个听筒改的耳机,一个150欧,两个串联300欧。
手机耳机也可以听,声音也不小。
3.5的插座只焊接了左右声道,不焊地线,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矿石机成功收台,乐趣就在折腾之中

感谢老师评价。

楼主:
头一次成品,在原来捣鼓的基础上,对数据有基本的了解,知道制作方法。
只是没有测量电感的仪器,估摸着缠的线圈。
以后要买些其它的二极管,还有3DQ,还有丝包线,微安表头,这次用的都是手里有的东西。

网友:
恭喜恭喜,矿机最重要的是天地线。楼顶拉20米16平方的天线真爽。

网友F:
恭喜恭喜,上能拉天线,下能埋地线,真羡慕,住楼上的真委屈~~~

网友:
那种头戴式的动圈耳机,就是200欧乘2的,比用电话里的白色耳机好,而且还轻很多

网友G:
您这天线和地线,做一台能带喇叭的矿石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楼主发个电路图,最好带线圈匝数的,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这天线和地线,做一台能带喇叭的矿石机,应该没有问题

试过号角式喇叭,阻值8欧,晚上一米外能听见。
这台机器我放在床头,睡觉时用手机耳机的一个声道听,声音有点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个电路图,最好带线圈匝数的,想学习

最简单的这种,很好模仿,你可以试试。

补充内容 (2020-2-27 17:26):
忘记画滤波电容了,你知道在哪安着吧。并联在变压器初极两端。

网友(2020-04-08):
机子就地取材高大威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上能拉天线,下能埋地线,真羡慕,住楼上的真委屈~~~

楼楼上架设天线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这种,很好模仿,你可以试试。

补充内容 (2020-2-27 17:26):

建议老兄再加个微安表用来监测电台信号的强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上能拉天线,下能埋地线,真羡慕,住楼上的真委屈~~~

不委屈!我住的四楼,在五楼拉了天线,“偷”了邻居家的屋顶,地线则拉了十几米的线到一楼接自来水管

网友:
恭喜恭喜!关键是能拉天线,这个可不是都有条件操作的啊。本人地处鄂西北,家在三楼,只能用大环线圈代替了。

网友:
恭喜楼主  娶了一房新媳妇  哈哈。。

网友:
虽然简陋,楼主做的中规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