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标SU-500厚膜功放,有个问题用PHONI用这个音源输入声音就非常大声音非常的杂

楼主(2020-02-24):
松下T标SU-500厚膜功放,有个问题用PHONI用这个音源输入声音就非常大声音非常的杂,别的音源输入口都是正常的,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意思原因,转换开工都打理过没问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CD机是什么也不懂了,更不要说老一辈的密纹唱片机了。不耻下问是好事,值得提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功放没有问题是这样吗?那个接口是专为唱机接口用的,是这样吗?

是的,  PHONI其实 也是
   LP输入,也是现在所谓的黑胶

机器没有问题,它是放大很微弱信号的,几MV。线路输入都几百MⅤ乃至儿千MV,自然削顶失真。

网友B:
输入信号太强了。这个是电唱机输入的。                                                                                                    3#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B:
这个插孔电路用于话简放大也可以。线路输入接话筒就不行。试过几次。

唱机放大的是微弱信号。机器输入插孔少了不够用,就用这个插孔改,用几个电阻做个阻抗变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孔电路用于话简放大也可以。线路输入接话筒就不行。试过几次。

唱机放大的是微弱信号。机器输入插 ...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功放没有问题是这样吗?那个接口是专为唱机接口用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太强了。这个是电唱机输入的。

那用这个接口输入音源杂音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PHONI其实 也是
   LP输入,也是现在所谓的黑胶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C:
是输入阻抗不匹配,老式的用PHONI用这个音源一般是特别微弱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输入阻抗不匹配,老式的用PHONI用这个音源一般是特别微弱的信号。

谢谢大家有时间搞个唱机试试

网友:
现在唱机常用有两种唱头,一种动磁式(MM式),输出1-2毫伏,用这个PHONO插口,还有一种是压电陶瓷式唱头,输出几百毫伏,而且输出阻抗很高,不能用这个插口。

网友:
phono输入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如要用,一定衰减得很小才行的。

网友D:
玩音响 这个 PHONI 插孔都不知道是什么 还怎么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玩音响 这个 PHONI 插孔都不知道是什么 还怎么玩啊

这要看楼主的年龄了,像我这种70后老头子一般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CD机是什么也不懂了,更不要说老一辈的密纹唱片机了。不耻下问是好事,值得提倡。

LP不认识可以理解,如果说CD都不懂就有点夸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CD机是什么也不懂了,更不要说老一辈的密纹唱片机了。不耻下问是好事,值得提倡。

不耻下问的故事:

【成语】: 不耻下问
【拼音】: bù chǐ xià wèn

【解释】: 乐于向学问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学习,而不觉得不好意思。

【成语故事】:

  卫国有个大夫叫孔圉,聪敏好学,非常谦虚。孔圉后,卫国国君为了让后人学习和发扬他的好学精神,特别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孔子有个学生名叫子贡,也是卫国人,他认为孔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好,不应得到那么高的评价。于是去问孔子:凭什么赐给孔圉‘文’的称号?孔子说:孔圉非常勤奋好学,聪明灵活,而且经常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请教,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
  不耻下问:指不以向学问或职位较低的人请教为耻。
  《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楼主的年龄了,像我这种70后老头子一般都知道。

你 70后 就是老头子了 我 这60后 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CD机是什么也不懂了,更不要说老一辈的密纹唱片机了。不耻下问是好事,值得提倡。

好像 不耻下问 用在这里 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 不耻下问 用在这里 不合适

才师傅学识渊博,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
那个是接唱机用的

网友:
唱放输入增益太高了所致

网友:
唱放电路不但增益高,还带有RIAA均衡补偿网络。频响并不平坦。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太强了。这个是电唱机输入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