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月p-16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故障

楼主(2020-02-24):
该表放置一天后第二天重新开机测。直流电压会出现数字乱动,不准不稳。但是只需要将它测量一下,交流220V的电压。然后再测直流电压,此时这个表又恢复正常了!感觉到非常奇怪,这应该是哪个地方出故障了呢?

楼主(2020-08-15):
引用 网友A:
我有只表也是类似这个情况,测直流电压偏低且不稳定,,测下交流220准的,,再换回来测直流拿好一点。。。 ...

那天放酒精三天三夜,做后拿出来晾干就好了!

网友(2020-02-24):
是否是电池曾经漏液,污染电路板了,用酒精泡泡洗洗烘干吧。

网友:
这表通病就是板子漏电引起各种毛病,先清洗干净再彻底烘干看看。

网友A(2020-07-24):
我有只表也是类似这个情况,测直流电压偏低且不稳定,,测下交流220准的,,再换回来测直流拿好一点。。。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秋月这个表,小巧实用,功能也基本上够用了,精度一般用用也差不多。  它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显示屏的亮度特别好,虽然没有背光,只要稍微有些亮光的地方使用,就很清楚了。不知道它的反光板采用什么材料。
这个表的一个弱点就是,电池漏液之后,有些档位的数字不稳定,特别是电容档。处理的方法时:拆开之后清理线路板的电池漏液,再仔细用酒精棉擦。烘干。装上试一下,如果故障消除了。再拆开,在清洗过的线路板涂上快干绝缘清漆。(注意万万不能流到线路板的开关刀片上),干了之后就可以安装。这样处理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出现这一类的故障了。但是还要注意的是电池一定要使用好一些品牌,过一段时间打开看看是否漏液。------------------以前我只清理没有涂上绝缘清漆,过了一两个月又不行了,最后一次采用涂清漆后,已经有两年多了,一直保持良好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