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月p-16万用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0-02-24):
该表放置一天后第二天重新开机测。直流电压会出现数字乱动,不准不稳。但是只需要将它测量一下,交流220V的电压,然后再测直流电压,此时这个表又恢复正常!感觉到非常奇怪,这应该是哪个地方出故障了呢?

网友:
这表我有两块,其中一块有这样的毛病: 把档位拨到电容档,数字OL 与  电容底数反复转换。此时测量小电容也是这样反复转换变化。测量大一点电容器,能显示测量数据。几年前也出现过这个现象,清理了一下开关板就好了,现在清理了还是不行。
前两天有时间又拿出来了,把好的那个也拆开,进行比对测量各个电阻电容三极管的阻值,几乎一样。陷入了困境。把两个都装上了,百思不得其解。我把好的那个电容档测量5兆欧电阻,也是OL与电容底数变换跳动。后来用其他数字表分别测量这两个秋月表的电压档,一个好表的是10兆欧,另一个是5兆欧。 分析:估计是表笔输入端【在线路板上】有漏电。是电池的电解液惹的祸。再进一步充电清理线路板,拨到电容档,正常了,电容档的底数也减小了许多。

楼主的这种情况可能也是线路板漏电引起的,测量了高电压之后,漏电现象减轻了。但是根本故障还是没有清除。清理一下线路板看看,特别是电池引脚附近的。

网友:
电池液渗进玻纤PCB的漏电,因为会复发,很难清理干净,几乎是无解,只有割板子或另起炉灶。

更糟糕的是,漏液严重时,即使PCB与电池距离远,电池液也会沿着电池盒的引线,慢慢爬行至PCB上

网友(2020-03-25):
清洗線路板之後,塗一些絕緣清漆,千萬別塗在線路板開關觸點上,我的這個故障表塗了有兩三個月了,現在仍舊是好的。

楼主(2020-08-12):
谢谢哈,我再次放酒精泡一泡

网友:
无独有偶,我的一块MF47老表退役吃灰多年,也发现类似现象。时常出现测量没反应,刚开始以为表笔断线、接触不良等常见现象,也没曾它,后来无意间测一下220V恢复正常,之后又多次故障,每次测高压都可以解决,判断为表头公共部分的串联元件故障,查电路只有一个与50uA档串联的1.4K电阻断路,拆下用万用表测无穷大,用摇表测电阻开始很大,瞬间变小,万用表再测阻值正常了。电阻微断,摇表高压击穿暂时恢复阻值。更换后至今正常使用。
楼主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电阻分压网络有个别电阻不良,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放酒精泡了三天三夜,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