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的理论计算

楼主(2020-02-24):
想做一个中波磁棒天线,希望得到高Q值,理论推导计算了一下,不知是否正确,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1.电感取L=250uH,低端频率0.53MHZ,用直径0.2*50的丝包线(0.53MHZ有效线径为0.18毫米),需要绕85匝(按500UH/120匝推算)
2.规格:0.2mmx50股,外径:1.83毫米,截面积:1.57平方毫米。
3.用单根10*180毫米的高Q磁棒
4.每匝长度12*3.14=37.68毫米,85匝=85*37.68=3202.8毫米=3.2米,取3.5米
导线直流电阻(20摄氏度)R=0.0178*3.5/1.57=0.03968欧姆
5.Q=2*3.14*0.53*250/0.03968=20970.26,磁损砍一半20970/2=10485,分布损耗再砍一半10485/2=5242,集肤深度欠缺再砍20%=5242*0.8=4193.
其他再砍一半=4193/2=2096
  最终Q=2096

补充内容 (2020-2-26 14:5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44459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83967
拜读了这2个帖子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网友:
都是补偿调谐回路损耗的思路,大同小异,一般的电路效果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再生均匀度不同的区别,靠集电极电容藕合的电路高端再生较强,磁棒绕几匝串在发射极低端再生较强,只要做的没有大问题一般都会成功,我的意思是再生就等同于高Q,不需要做类似的尝试,即使不怕劳民,但终究还是要伤财的,装一把再生机就能体验到高Q的效果,即使伤财也伤不到哪里去,真要折腾180股的线、高Q磁棒,花下来恐怕要不少钱的

网友A:
这个计算怎么不加入磁材料损耗呢,这个有点做梦的感觉了。

网友B:
确实异想天开了,我测过磁棒和薄膜双联并联LC回路的Q值,也就30~50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怎么不加入磁材料损耗呢,这个有点做梦的感觉了。

加入了呀!磁损砍了一半Q!
梦想还是要有地,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异想天开了,我测过磁棒和薄膜双联并联LC回路的Q值,也就30~50这个水平。

我是理论推导的,难道理论完全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理论推导的,难道理论完全错误?

理论应当紧密联系实际。线圈在磁棒上的最佳位置必须考虑,按你设计,线圈好象在磁棒上平绕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应当紧密联系实际。线圈在磁棒上的最佳位置必须考虑,按你设计,线圈好象在磁棒上平绕不下。

能绕下,就是快满了
我是用理论在指导实践,看看是否指导的正确。

网友D:
用Q表实测过很多种磁性天线的Q值,超过200的不多,至于Q超过1000的线圈,请看一下矿石机板块,何其难也。导线种类,绕线方式,有骨架还是脱胎,骨架材料,都得认真对待,稍不注意几百就掉下去了,这里动辄一两千的,太容易了吧,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D:
仅此一条便不能同意——导线直流电阻(20摄氏度)R=0.0178*3.5/1.57=0.03968欧姆,线圈里走的是高频信号,用直流电阻来计算,结果肯定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Q表实测过很多种磁性天线的Q值,超过200的不多,至于Q超过1000的线圈,请看一下矿石机板块,何其难也。导 ...

估计您测试时的线圈电阻在欧姆级,Q能超200全靠铁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此一条便不能同意——导线直流电阻(20摄氏度)R=0.0178*3.5/1.57=0.03968欧姆,线圈里走的是高频信号, ...

没有错误,已经考虑了集肤深度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您测试时的线圈电阻在欧姆级,Q能超200全靠铁损小

厂机0.07*28股成品线圈,类似凯歌4B15,估计有85圈,可计算看电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机0.07*28股成品线圈,类似凯歌4B15,估计有85圈,可计算看电阻有多大?

我帮您算一下看看。
我的截面积是1.57,您这个只有0.11,比你大了14.3倍!电阻也就是大了14.3倍。您的电阻是5.67欧姆啊!

网友D:
我磁棒线圈最好的成绩,是0.04*50股的里茨线绕的,电子管单灯机用,大约55圈,Q是360,资料在广坛,已经关闭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磁棒线圈最好的成绩,是0.04*50股的里茨线绕的,电子管单灯机用,大约55圈,Q是360,资料在广坛,已经关 ...

您这个做的算好的了,可能您的磁棒真的很棒吧。
1200股X0.04MM。铜芯截面积:1.508平方毫米。1200/50=24倍,1.508/24=0.0628平方毫米,1.57/0.0628=25倍,55/85=0.6470
25*0.6470=16.175
您的电阻比我大16倍,你电阻是0.3968*16=6.3欧姆。

网友D:
都是标准的M400老产品磁棒,应该没问题。Q值的问题,我并没有仔细琢磨过。看见矿石机板块有不少研究的,大于1000的很难做好,国产的Q表也测不到那么高,最大到600,后来买了惠普Q表,可以测到1200,测了很多线圈样品,大都在80~150,当然对于别人的用途来说够了。只是觉得影响Q值的因素太多,试验过同一根导线,长度不变,按说电阻也不变,试验过绕成线圈后直径大小不同Q便不同,直径一样,压缩或者拉开间距,Q也不同,且没有趋向性,比如直径越大Q越高,间距越大Q越高之类,总之影响Q的因素很多,但是无论如何随便上千乃至几千,有点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标准的M400老产品磁棒,应该没问题。Q值的问题,我并没有仔细琢磨过。看见矿石机板块有不少研究的,大 ...

不要买Q表测!要用矿谈一位老先生aaa555000方法测,测量没有上限,而且还十分准确。向aaa555000老先生致敬!

补充内容 (2020-2-25 23:50):
14年大孔景元老师就提出了这个测试系统,向大孔景元老师致敬。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做的算好的了,可能您的磁棒真的很棒吧。
1200股X0.04MM。铜芯截面积:1.508平方毫米。1200/50= ...

从上面2位坛友提供的实例看,导线电阻R都在5-7欧姆之间,没有把电阻大幅度降下来,这可能是普遍Q做不高的重要原因。

网友E:
要Q值高还不容易嘛,加大电感,升高测试频率,都是长Q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Q值高还不容易嘛,加大电感,升高测试频率,都是长Q的途径。

频率是死的,得按低端的计算。加大电感也困难了,磁棒长度受限制,只能降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频率是死的,得按低端的计算。加大电感也困难了,磁棒长度受限制,只能降电阻

降电阻是最最最不容易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电阻是最最最不容易的事儿。

我都降到几十毫欧姆了,应该可以了,已经不好测量Q了

网友D:
换句话说,线圈形状有个最佳的比值此时Q最大。至于Q表,专用仪表各司其职,我是相信专用仪表的结果的,至于不用Q表测,且还十分准确,这个说法总得有个验证的,否则准确是如何知道的?并非说自己搭的测试电路便没有用处,但是作为一种“准确”的判定装置,则需要有充分的第三方来验证。记得有一种标准电感,有茶缸大小外面是屏蔽,写着电感分布电容Q值等,一套很多只,参数不同,装一个箱子里,应该是干这个标准验证用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都降到几十毫欧姆了,应该可以了,已经不好测量Q了

要考虑高频下的集肤效应,实际导电部分会大幅度减少,等效于交流内阻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考虑高频下的集肤效应,实际导电部分会大幅度减少,等效于交流内阻升高。

打8折就是考虑的这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句话说,线圈形状有个最佳的比值此时Q最大。至于Q表,专用仪表各司其职,我是相信专用仪表的结果的,至于 ...

嗯,您说有道理。至少用Q表测试的结果ZF认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上面2位坛友提供的实例看,导线电阻R都在5-7欧姆之间,没有把电阻大幅度降下来,这可能是普遍Q做不高 ...

这里你可能算错了,用数字表测了两个现成的线圈,一个是再生机用的老货,0.07*7的,直流电阻1.9欧,另一个是外差机0.07*28的,直流电阻0.9欧,不会到几个欧姆。你这个算出的几千Q,也许如你题目,属于理论计算,实际中我比较悲观,觉得达不到。换句话如果可以达到了,突破了旧有的观念那确实是个好事情,可以大大提高磁性天线的性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8折就是考虑的这个因素

打8折?那是在几千赫频率下的事,到了465KHz或者更高,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你可能算错了,用数字表测了两个现成的线圈,一个是再生机用的老货,0.07*7的,直流电阻1.9欧,另一 ...

应该以实测为准,但要先短路表笔除0.有条件最好用电桥测量,我现在可以测量1-2毫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8折?那是在几千赫频率下的事,到了465KHz或者更高,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是在530KHZ时打的8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530KHZ时打的8折。

有实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中。。。。

期待谁?我还等你的结果呢...

网友E:
查了下以前的测试,截了个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期待中。。。。

请看表中数值:7股0.1mm线径的纱包线共100匝,内阻是1.212欧,三种不同磁棒的数据都列了出来。测试频率是795KHz,“视在Q值”就是实测得到的值;“赠量/损耗倍数”是原始Q值与视在Q值之比,它的倒数就是您说的打n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下以前的测试,截了个图:

530KHZ集肤深度=0.092毫米。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530KHZ集肤深度=0.092毫米

看起来似乎不错,我没用这个频率测试过。我的测试是按过去电子工业的频率要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看表中数值:7股0.1mm线径的纱包线共100匝,内阻是1.212欧,三种不同磁棒的数据都列了出来。测试频率是 ...

0.1的线径在530KHZ完全被集肤深度覆盖了呀,为什么交流电阻比直流电阻大几倍?是我理解错误,还是您计算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买Q表测!要用矿谈一位老先生aaa555000方法测,测量没有上限,而且还十分准确。向aaa555000老先生 ...

串联谐振法测量有局限性,它增大了谐振回路的有效电阻,应拉开两倍以上的频率(给定频率)测谐振状况,解方程组计算,消除影响。不如采用并联谐振来得直接。《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39楼测试方法可参考。相信仪表但不能全信,仪表不会在你想要的工作状态下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0.1的线径在530KHZ完全被集肤深度覆盖了呀,为什么交流电阻比直流电阻大几倍?是我理解错误,还是您计算 ...

您真的按照那种无限大平板的趋肤深度公式计算的?太书呆子了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1779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谐振法测量有局限性,它增大了谐振回路的有效电阻,应拉开两倍以上的频率(给定频率)测谐振状况,解方 ...

“串联谐振法测量有局限性,它增大了谐振回路的有效电阻  ”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联谐振法测量有局限性,它增大了谐振回路的有效电阻  ”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那个0.1欧姆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0.1欧姆电阻啊。

如果线圈电阻是欧姆级的,额外加入用0.1欧姆电阻,影响很小啊

网友C:
其实理论设有错,错在没结合实际情况应用。绕满磁棒的线圈,用在再生机上,我保证你在高端收不着台,甚至频率覆盖达不到高端,那分布电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理论设有错,错在没结合实际情况应用。绕满磁棒的线圈,用在再生机上,我保证你在高端收不着台,甚至频 ...

那如果我把线径降低到1毫米,然后再间隔1毫米绕满磁棒,分布电容能大幅度降低吗?
我心里最没有底 的就是分布电容的影响。或者采用之字型绕法绕2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