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段绕制的变压器接线错误,该怎样调整

楼主(2020-02-24):
我原来有一电子管电视机的变压器被我拆了,改绕成电子管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当时是分段绕制的,绕完后试验装机结果声音小,也没在意,后来又买回成品变压器,接上后声音立即响亮了许多,思来想去感觉只能是分段绕制的变压器接线错误,现在变压器已经绕成,拆开重接的话也不知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现在想问怎样判断绕组的头尾,实在是不想重绕。

网友:
在初级输入一12V交流,次级的两组线,找出两个头联接,然后测两组线两端电压,不变的是同名端联接,变大的则是头尾联接,逐组找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电感表测量,变大就对。

网友A:
看你的图,是初级分段绕的?如果你标记的正确,就确实接错了,可以给次级 0-16欧端加一个小的交流,如 3伏,然后打开初级的端子分段量,再串起来量,有一个串联能有最高的电压。也可以用一节电池测极性,用指针万用表看接通电池时的一瞬指针的摆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是初级分段绕的?如果你标记的正确,就确实接错了,可以给次级 0-16欧端加一个小的交流,如 3伏 ...

用了你的方法,用一节电池,分段找同名端,并首尾连接起来,问题得到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