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CB-2-75 4:5500欧的输出

楼主(2020-02-24):
如题,想装个白版6P14,缺个输出,现金或者我用常用管子换都行,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建议,只是练手,闲玩,刚好手上有2只老收音机上的喇叭,想物以致用,

你要不慌行,我有两只要换下来,初级是7.5K/5K,输出只有一个忘了是4欧还是8欧了,就是上面频响曲线测试的那对牛,不过要等两天,我折腾完了就换下来了。

网友B:
去买一对乐潘输出牛,好过收古老的收音机输出牛。

网友A:
建议至少买潍坊的瘦牛,事实证明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频响实在不怎么样。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频响范围曲线(手机测量供参考)低频及高频端都有大幅下降。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建议,只是练手,闲玩,刚好手上有2只老收音机上的喇叭,想物以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一对乐潘输出牛,好过收古老的收音机输出牛。

不介意价格的话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至少买潍坊的瘦牛,事实证明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频响实在不怎么样。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频响范围曲线( ...

请教手机测输出变压器频响的方法

楼主:
最近清理东西,翻出来几对这样的变压器,大窗口的小牛,年代久远,看不到上面的字迹了,经测量参数如下:3线的   3根颜色是是1个绕组,红色在最里面,到抽头蓝线为18.2欧,蓝线到黄线36.4欧,红线到黄线54.7欧
       5线的,白蓝为一个绕组   20欧        绿红黑为一个绕组,绿线到红线为15.5欧红线到黑线18.6欧
绿线到黑线为34欧,
      有哪位大神知道参数,需要了我可以送2对,放着也是浪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手机测输出变压器频响的方法

去发烧音响版置顶帖里找,测试结果只能说有一定参考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清理东西,翻出来几对这样的变压器,大窗口的小牛,年代久远,看不到上面的字迹了,经测量参数如下:3 ...

五线的那只,怀疑是晶体管收音机的推挽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线的那只,怀疑是晶体管收音机的推挽输出变压器

应该不是晶体管设备上的,,是电子管设备备用物料堆里翻出来的,通讯相关的,20多年前保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慌行,我有两只要换下来,初级是7.5K/5K,输出只有一个忘了是4欧还是8欧了,就是上面频响曲线测试 ...

好的,不急,反正已经等很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至少买潍坊的瘦牛,事实证明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频响实在不怎么样。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频响范围曲线( ...

忘了哪位师傅以前测过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波形,还是很好的 并不是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了哪位师傅以前测过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波形,还是很好的 并不是说的那么不堪。

波形没有问题,频响不行,高频和低频都会跌落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清理东西,翻出来几对这样的变压器,大窗口的小牛,年代久远,看不到上面的字迹了,经测量参数如下:3 ...

在图片上看不出来是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用的输出变压器,还是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用的变压器!发这样的图片时最好在旁边放一个标准尺寸的参照物,或者是直尺,以便知晓该变压器的实际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图片上看不出来是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用的输出变压器,还是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用的变压器!发这样的 ...

不好意思,是我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