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nwa表调平衡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2020-02-24):
图片是sanwa的361表头,请教调平衡的是什么材料?松香吗?

楼主:
加一个图片。

网友:
也是游丝。

网友:
像是什么胶呢

网友A:
不是松香,应该是一种快干胶。早年无线电门市部都有售、四毛六一瓶(大约50克)。其实也可以自制:用硝基漆稀料(香蕉水)融化赛璐璐(学生尺刮成粉),制成稀糊状就行。

网友B:
361TR是游丝?不是张丝?这绝对不是三和361TR表,三娃的表应该是张丝结构,机械调零应该是塑料结构,这个是金属的,楼主买到假三娃了,仿制品!

网友:
不管这个sanwa表是真还是假,但我总觉得这个内磁表做得好,一般的内磁表不用极靴,但这个内磁表竟然做了极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松香,应该是一种快干胶。早年无线电门市部都有售、四毛六一瓶(大约50克)。其实也可以自制:用硝基漆 ...

您好!要是把这个胶去掉一点,有什么办法呢?用烙铁能烫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1TR是游丝?不是张丝?这绝对不是三和361TR表,三娃的表应该是张丝结构,机械调零应该是塑料结构,这个是 ...

您好!感谢回复!怪我没说清楚,我买的可能是以前的老表。新表太贵了,所以找二手便宜的,到手后才发觉是这个样子,和坛里的拆机图不一样,平衡也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要是把这个胶去掉一点,有什么办法呢?用烙铁能烫掉吗?

我想应该能烫。其实调整表针平衡不用太大动作。如果感觉表针轻、尾部重,可以将表针根部的“灯叉弯”稍稍弯曲、让表针尖“向前申一点点”就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能烫。其实调整表针平衡不用太大动作。如果感觉表针轻、尾部重,可以将表针根部的“灯叉弯”稍稍 ...

您好!我动手能力本来就不强,再加上没调过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动手能力本来就不强,再加上没调过平衡。

这的确的细致活。没干过最好别自己弄。或找个废表头先摸索一下。鼓捣表头最怕伤到游丝,必须有无磁的镊子!否则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的确的细致活。没干过最好别自己弄。或找个废表头先摸索一下。鼓捣表头最怕伤到游丝,必须有无磁的镊子 ...

什么镊子无磁的?304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怪我没说清楚,我买的可能是以前的老表。新表太贵了,所以找二手便宜的,到手后才发觉是 ...

这表我在闲鱼上看见过,没得那个电阻调零旋钮,没想到你给他买了,哎~,别买二手指针表,暗病多得很!买了又不能退货,指针表就表头是关键!这表平衡不好多半摔过!还是买新表好些,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镊子无磁的?304不锈钢?

只要用磁铁吸、一点也不吸的就行,具体是不是304我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