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绕线机

楼主(2020-02-24):
查看学习了网友自制绕线机的方法,用老手摇钻改制成功绕线机。从方便实用出发,用计步器来计数,用外接电池代替计步器内小电池。从计步器内找到计数触点,焊出两条导线连接到磁控开关上(在旧手机中拆出的)。经试验把小圆磁铁吸在合适位置、磁控开关也固定在合适位置,连接好计步器,使绕线器转轴每转一圈,计数增加1,再把所有用品固牢。

网友:
脑子灵光。

网友:
很好,我用的计算器来计数。。。。其他一样。。。

网友:
你这个,怎么说的, 感觉这个方向摇很别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绕线机一次也没用过~

要不要考虑出给我

网友B:
我感觉 也是方向摇比较别扭 其它还好

网友:
用着很别扭不好用到不如买一个。

网友C:
用磁控管做计数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磁控管做计数开关!

难道要拆个微波炉?是“干簧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要拆个微波炉?是“干簧管”吧。

从旧手机中拆下来的,是叫干簧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钱的东西,连线圈胎具一套才50几块钱~马云家多得是~

五十块钱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 也是方向摇比较别扭 其它还好

把摇把转到上方也可以。

网友:
成品也就几十元。

网友:
这是我制作的简易绕线机,参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0665&extra=

网友:
干簧管反应有点慢,稍微快小小就应付不了。

网友:
手摇钻啊,我的还扔在工具箱里呢,它算是我最早的工具之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有两种,状态不一样,常闭和常开~

有干就有湿,里面充水银那种,蛮有意思的

网友E:
您这个绕线机不好用。用过就知道了。
1. 摇把横着摇会造成身体左右晃动、影响左手排线的稳定性;
2. 绕制变压器大多是使用1:1转速,您这个没有;
3. 干簧管触发计数器、只能加、不能减。无论多高的高手绕线圈时都有叠加后退绕重新排线的时候,您这个倒退数也会+1的,造成混乱。
说这么多是因为我用过类似的计数器,很烦人。 无奈后来改用跳绳手柄做计数器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绕线机不好用。用过就知道了。
1. 摇把横着摇会造成身体左右晃动、影响左手排线的稳定性;
2. 绕制 ...

你是真正做过用过的,意见很实在很到位。我想将就用一下还可以,绕胆机电源牛用乱绕法,如要整齐的放慢速度。学习你的经验,计数器改用录音机上的或跳绳上的较好,进退均可。另只要转过角度使摇把放在上方会顺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绕线机不好用。用过就知道了。
1. 摇把横着摇会造成身体左右晃动、影响左手排线的稳定性;
2. 绕制 ...

想了一下,要1:1速度,就直接一手拧转骨架,一手捻线不就行了吗?相当于只利用它作支架支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真正做过用过的,意见很实在很到位。我想将就用一下还可以,绕胆机电源牛用乱绕法,如要整齐的放慢速 ...

其实还是放弃这个手摇钻,另辟新径。你说的:“放慢速度摇”是不可能做到的,速度控制不均匀哪里还有精力去排线。当然绕其他“王子骨架”的变压器乱绕也能用,绕胆机电源不行,胆机电源需要做静电屏蔽、也就是说必须排绕、不能乱绕!输出变压器更不容易做好。

还是找材料重新设计制作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了顺手的绕线机才能出好作品。你说呢。

我也给你上一个我曾用过的自制绕线机,主轴用闭门器调节杆,后面的摇把也很简易,支架、轴套等都是代用品。

我也给你上一个我曾用过的自制绕线机,主轴用闭门器调节杆,后面的摇把也很简易,支架、轴套等都是代用品。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决定重新构思制作。这这个主轴是用轴承固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是放弃这个手摇钻,另辟新径。你说的:“放慢速度摇”是不可能做到的,速度控制不均匀哪里还有精 ...

顽童牛,做的绕线机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决定重新构思制作。这这个主轴是用轴承固定的吗?

不是轴承,就是闭门器上面的轴套。内径略小一点点,用手枪钻卡钻头、外面裹水砂纸涂机油研磨了一下,保证滑快而没有矿量就行了。将轴套铆在一小段角铁上,下面用硬木块垫高,一个简易绕线机就基本成型了。
后来觉得不好用有改成了这样:

就是这个闭门器调节杆,轴套也是原有的。

就是这个闭门器调节杆,轴套也是原有的。

用跳绳计数器比电子的更好用,不怕回退,技术准确

用跳绳计数器比电子的更好用,不怕回退,技术准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轴承,就是闭门器上面的轴套。内径略小一点点,用手枪钻卡钻头、外面裹水砂纸涂机油研磨了一下,保证 ...

跳绳计数器这个法子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跳绳计数器这个法子很不错,赞一个

谢谢您的赞。这都是不花钱想出的穷折腾办法。业余玩花几百元弄个绕线机感觉不划算,土办法弄一个“半自动”绕线器、自己用、慢慢习惯了、掌握好规律也完全能用。总之比纯手摇排线要轻松的多,而且线拉的也比较紧、松紧度也较均匀。 不够后来又改了,地摊看到一个半残废的绕线机,15元买下了,又一番改造,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您做的这个就高级了!是全自动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要拆个微波炉?是“干簧管”吧。

对的就是磁铁控制那种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赞。这都是不花钱想出的穷折腾办法。业余玩花几百元弄个绕线机感觉不划算,土办法弄一个“半自 ...

你做的这个厉害呀,向你学习。我有个新的设想,你看看是否可行?请你指教。用自行车的后轴,配内径10MM的轴承2个,手摇把,跳绳计数手柄,可做一个同心度很高的绕线机。某宝网上有类似构造的售,2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