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一款10W3.5K的输出牛

楼主(2020-02-24):
居家无事。朋友送给几只6P3P,想做一个单端。线路在坛里找到。输出牛3.5K。决定铁芯86X40,初级2664匝,次级132匝。查6P3P屏极电流72mA,按1.8倍计算就是129mA。选用初级线径为0.25mm.次级线径0.51.结构三夹三绕法。
0.25的最大外径是0.3mm。0.51最大外径是0.58mm.
变压器骨架窗口高度是11.7mm,宽度40mm.窗口面积为468.初级每层可绕线40/0.3=133匝,实际按照130匝计算。初级共需要2664/130=20.5层,也就是初级总共21层。占用窗口高度21X0.3=6.3mm.次级0.51,每层匝数40/0.58=68.9,取67.每段绕两层,共需要6层,占用窗口高度0.58X6=3.48,窗口高度剩余11.7-3.48-6.3=1.92mm.
初步计算能绕开。
初级采用Z型绕法,层层绝缘。绝缘纸厚度0.03mm.初次级之间绝缘纸厚度0.05mm.绝缘纸总厚度为0.03X21+0.05X6=0.93mm.
以上按窗口高度计算,能够绕下所有线,且窗口留下一点余量。
再按照漆包线截面积计算。
0.25的截面积是0.07065平方毫米,0.51的截面积是0.264074平方毫米。
0.07065X2664+0.264074X132X3=291.759264平方毫米。窗口占有率=291.759264/468=62.34%
通过以上计算,担心是真的绕不开啦。用绕线机肯定不行,只能是手工一圈一圈慢慢来。
手里只有这些材料,只好硬着头皮开绕。大不了返工就是。

补充内容 (2020-2-26 14:05):
实际测量:0.51的线最大外径是0.56mm,0.25线的最大外径是0.29.上面的数据是漆包线规格表中的。

第一层

第一层

网友(2020-03-29):
对楼主手工绕输出变压器的耐心佩服,对线包塌边问题一定要加宽层间垫纸,因为绝缘纸很薄在线的压力下呈波纹状而缩短,如果按骨架的宽度裁纸就因此到不了边,所以要放宽纸的尺寸,具体放多少看绝缘纸的厚度,薄纸多放厚纸少放,按自己的实际用纸试验;这是我个人看法共探讨,

网友(2020-02-25):
此外,初次级之间绝缘纸厚度0.05mm,也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对于我一个小白来说,楼主这帖对我很有帮助,收藏学习。谢谢了

网友:
坐等老师开课,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牛---做出不用测试-----音质也是一流的。。

网友A:
特羡慕能自己养牛,楼主得空帮俺也养一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羡慕能自己养牛,楼主得空帮俺也养一对呗。

谢谢楼上大师鼓励。我也是一个初学者,斗胆在坛里试试小手。

网友:
做的很好,期待后续。

楼主:
多谢海版。在下信心更足了。

网友B:
好细心!拍照片验证匝数,非常靠谱……

楼主:
25分钟绕完第一层,又用了近40分钟绕了第二层。看上去挺养眼。初步设计的每层130匝是没有问题的。红线处是Z型绕法的回线位置。在电脑上数圈数很累眼睛的。

第二层

第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细心!拍照片验证匝数,非常靠谱……

没办法。手工绕制边绕边数圈数,一会就忘记啦。

网友C:
不是层层垫纸?计算匝数算一次绕满的匝数就可以了,多少层直接加就好,次级就要准确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层层垫纸?计算匝数算一次绕满的匝数就可以了,多少层直接加就好,次级就要准确数量

做牛不易,还是认真准确一些的好。

网友:
徒手绕输出变压器,很不容易呀,佩服楼主的耐心。

楼主:
今晚绕完第三层。放大后看到边缘部分稍为有点塌。窗口高度还有11.7-0.9=10.8.卡尺检查一下。正好。明天接着绕。

第三层

第三层

楼主:
早起,绕完第四层。除两端稍有塌边外,整体还算平整。看来两边得做一下处理啦,否则到最后,会一塌糊涂。

第四层

第四层

楼主:
第五层绕了不足一半,眼睛花得厉害,休息一会吧。

第五层--1/2

第五层--1/2

网友:
绕的真好

网友D:
不要继续了,就你的数据,是肯定绕不下的——需要的窗口宽相差20%以上。

楼主:
次级第一层绕后,感觉没有4欧端子,有点遗憾。得给次级加一个抽头。经过计算在108匝时,引出抽头。1、2664/108平方X8=4867,相当于初级阻抗是5K。2、在此抽头接6欧音箱(手里有日系组合的6欧音箱)相当于初级是4K。
做到这里加抽头,其实有点画蛇不成反类犬的感觉。

次级第一层

次级第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继续了,就你的数据,是肯定绕不下的——需要的窗口宽相差20%以上。

我觉得能绕得下。再说已经开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能绕得下。再说已经开弓啦。

计算有误,你的计算中少了一个“蓬松系数”或者叫“鼓起系数”,也就是在计算的实体厚度之外,还得在加上20%0-30%的“蓬松系数”。——你不可能绕得严丝合缝一点都不鼓起——连熟练的绕线工还的加上20% 呢。

网友D:
变压器骨架窗口高度是11.7mm,宽度40mm.窗口面积为468.初级每层可绕线40/0.3=133匝,实际按照130匝计算。初级共需要2664/130=20.5层,也就是初级总共21层。占用窗口高度21X0.3=6.3mm.次级0.51,每层匝数40/0.58=68.9,取67.每段绕两层,共需要6层,占用窗口高度0.58X6=3.48,窗口高度剩余11.7-3.48-6.3=1.92mm.
初步计算能绕开。
初级采用Z型绕法,层层绝缘。绝缘纸厚度0.03mm.初次级之间绝缘纸厚度0.05mm.绝缘纸总厚度为0.03X21+0.05X6=0.93mm.

就按这个数据,需要的窗口宽度(你上面表述爲高度)应该是

(初级21层的6.3mm+次级6层的3.48mm+绝缘纸0.92mm)*(1.2-1.3) =12.84-13.91mm

网友C:
楼上意见正确,我最少有6-7个包到最后绕不下重绕的,计算没问题,绕就两码事,级间绝缘0.06-0.08最少,我用CNC拉紧绕制,有时预留的余量都不足,手工的话,25%-35%预留,层间垫纸0.03都可以,级间就要0.07以上了,这么费时费力,一旦击穿就报废了

楼主:
初级第一层和次级第一层已经绕完。窗口高度还有8mm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意见正确,我最少有6-7个包到最后绕不下重绕的,计算没问题,绕就两码事,级间绝缘0.06-0.08最少,我用 ...

绝缘纸的厚度是薄了一些。新的漆包线绝缘都在1000V以上,其实不加绝缘纸,工作在直流300V,交流峰值也不会超过1000V。单端机器输出牛最怕的是次级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骨架窗口高度是11.7mm,宽度40mm.窗口面积为468.初级每层可绕线40/0.3=133匝,实际按照130匝计算。初 ...

*(1.2-1.3)这个系数不明白啊,请指教。

楼主:
108匝引出。下午就不发图啦。外面的阳光较好,不用在灯下,做马扎在园内专心绕牛。争取完工。

网友E:
够细,绕的不错。别绕的太紧,否则高频处声音不好(指标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2-1.3)这个系数不明白啊,请指教。

这个系数叫“蓬松系数”或叫“鼓起系数”不同的书籍有不同叫法,实质就是绕线不可能全是实体压实不留空隙,就如筑路的沙子不可能压实到花岗岩那么实一样。
对于熟练的绕线工,可以取系数=1.2,
一般爱好者多取=1.25,
新手最好有=1.3。
以免绕到最后发现綫包太大装不进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1.2-1.3)这个系数不明白啊,请指教。

發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绝缘纸的厚度是薄了一些。新的漆包线绝缘都在1000V以上,其实不加绝缘纸,工作在直流300V,交流峰值也不 ...

1、工作直流300V的组間绝缘耐压要求,起码是3000V。

此外
线(漆包线)本身的耐压,是指1分钟耐压,不是长时间耐受的。况且经过绕线后,由于机械的化学的外界因素作用,耐压值会大大降低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老师。这个还真得好好学习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老师。这个还真得好好学习唻。

您这个恐怕不能按计划完成。您的线绝缘层太厚了、可能是Qz3的。
测量我手里的0.51线最大外径是0.56。我没有0.25的线、没法测。我绕EI86牛初级线用0.23的、次级也是0.51x3、数据差不多与您的相同,绕的很紧了,最后剩余1mm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这个恐怕不能按计划完成。您的线绝缘层太厚了、可能是Qz3的。
测量我手里的0.51线最大外径是0.56。 ...

0.51的漆包线最大外径是厂家给的数据,我自己未曾测过。看到老师的提醒。测得的是0.56mm.这样的话,这个牛确信能绕开。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工作直流300V的组間绝缘耐压要求,起码是3000V。

此外

以前用绕线机绕牛,均未做浸漆或浸蜡处理。最大工作电压420V,也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0.51的漆包线最大外径是厂家给的数据,我自己未曾测过。看到老师的提醒。测得的是0.56mm.这样的话,这个 ...

还是别掉以轻心。只要能像现在这样绕完可能行,不过很艰难。实在不行绕一半时夹紧一次......我当初也曾考虑过用0.25线,等绕完了庆幸选择了0.23的。

网友:
学习了~我还有点漆包线,都没敢下手。。新年到现在都忙的不可开交。唉·

网友:
我饶牛一般都是层层垫纸0.05  组间是0.12   绕满稍微有凸出 用夹具夹24小时就OK  装进铁芯满满的

网友:
按往日饶牛的经验,9.9成会成功搞下!

网友:
层层垫纸!

楼主:
最后一层效果。线圈还算平整,两端有点翘,这是因为在两端粘贴胶结绝缘纸的原因。以后注意在不同位置使用胶带就可以避免啦。

最后一层局部

最后一层局部

楼主:
两端用手指按压一下,使其不高出骨架。整理引出线,上锡。准备包装纸和铆钉。测量初级电阻,160欧。加外包装后效果。

楼主:
最后浸蜡。我买的石蜡是精炼90号,温度较高。普通温度表测试,不能超过130度。浸泡至没有气泡溢出,取出晾干。就可以插片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层效果。线圈还算平整,两端有点翘,这是因为在两端粘贴胶结绝缘纸的原因。以后注意在不同位置使用胶 ...

多谢ljjch朋友鼓励、加分。

网友F:
不错不错、终于成功了、速度真快。这个牛应该很不错。其实可以不浸蜡就这么用。第二只牛绕完先别浸蜡、测试比较一下、可以积累点经验。

网友:
完整的教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层效果。线圈还算平整,两端有点翘,这是因为在两端粘贴胶结绝缘纸的原因。以后注意在不同位置使用胶 ...

  佩服,我用自动排线机都懒得绕,而你手工绕制、、、、、,手工绕制线的张力控制不了还是有点问题,另为什么不用QA线呢?

楼主:
分拣铁芯,毕竟是二手的Z11片。插片完后的效果。剩下就是美化一下外观,测量参数啦。一只3.5K输出牛绕制完毕,耗时2.5天。

楼主:
发现插片后骨架高度还富裕1mm多。线包与铁芯的空隙间,可以轻松插入三片0.35的I片。也就说,大约占窗率不超过65%的情况下,全手工绕制还是有可能的。在绕制的过程中,拉线均匀,紧密排线。就不会出现中间凸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细,绕的不错。别绕的太紧,否则高频处声音不好(指标不好)

绕的太紧,高频不好,这是为什么,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我用自动排线机都懒得绕,而你手工绕制、、、、、,手工绕制线的张力控制不了还是有点问题,另 ...

手工绕制的张力控制是智能控制。QA线价高,我是穷烧,能省则省啦

网友:
E和I这么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终于成功了、速度真快。这个牛应该很不错。其实可以不浸蜡就这么用。第二只牛绕完先别浸蜡、测 ...

只是线包浸蜡。参数调整不影响的。

楼主:
顺插。分段顺插有利于提高电感量。

楼主:
测试参数,电感量26.5H,漏感10mH,初级级间电容10KHz时450P。

楼主:
多谢老师夸奖。

网友H:
绕的很好。线包不算满,有时绕的比这满的多,都是拿台钳加才能勉强放进铁芯里

网友I:
推挽的电感量不大,高频肯定不错。攒!LZ耐心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挽的电感量不大,高频肯定不错。攒!LZ耐心也不错。

你好,这是准备6P3P单端的牛牛。

楼主:
简单测试一下。电感量26H;漏感11mH;

100Hz时电感量

100Hz时电感量
整体看来牛牛还值得用,漏感还是大了一些。要制作一号好的输出牛,还望坛友们支招。先谢过!

10KHz时漏感

10KHz时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绕的很好。线包不算满,有时绕的比这满的多,都是拿台钳加才能勉强放进铁芯里

谢谢车老师。开始真的担心绕不开。只好绕完一层计算一下剩余的窗口高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层效果。线圈还算平整,两端有点翘,这是因为在两端粘贴胶结绝缘纸的原因。以后注意在不同位置使用胶 ...

请楼主得空介绍一下怎么防止两头塌边。图文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楼主得空介绍一下怎么防止两头塌边。图文详细点

两端用3mm纸质的胶带粘上一圈,胶带是装修用的,不知道具体的名字,厚度只有0.0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用3mm纸质的胶带粘上一圈,胶带是装修用的,不知道具体的名字,厚度只有0.04mm。

谢谢,我以为是用东西垫平咧!!!

网友K:
楼主老师您好!我是小白准备做第一台胆机,单端6p3p,手里只有一对96*35的铁芯,0.25和0.45的线,按
楼主3夹3结构绕制,初级每层可以绕140T,绕21层合计2940T,次级想输出6欧和8欧,可是不太会计算,
麻烦楼主帮助计算一下次极的匝数,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初级2950匝  次级 8欧157匝 4欧111匝

网友:
做的不错,一般新手还是用0.23安全起见,铁芯和我的有些类似这种方式不会磁化的前提下电感量会比一线天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老师您好!我是小白准备做第一台胆机,单端6p3p,手里只有一对96*35的铁芯,0.25和0.45的线,按
楼主3 ...

匝数没有多少问题,关键是计算窗口占有率,次级线径稍有点细,如果窗口允许的话,尽量提高一下线号。初级匝数多,能提高电感量,但是匝数多漏感和分布电容也大。电感量、漏感、分布电容三者很难取舍。上面的电感量是26H,漏感10mH。低频基本上到了20Hz。再增加电感量没有多少意义啦。请你仔细权衡一下。

网友:
我就来看看膜拜一哈!做不了 !

网友:
徒手绕年轻时经常这样干,就是一个爱好。

网友(2020-03-29):
铁芯86*40是什么意思?小白一点也不懂

网友L:
86的片初级我也用0.25的线绕过2900匝,次级用0.7的线(匝数忘了),勉强绕的下,我的经验是第一层131匝,越往外绕的越少,在129---128之间,还有就是拉紧、排齐,绕一层用木夹板压实层间间隙。2天完成一个包。包括插片一星期2头牛

楼主:
层层垫纸的目的在于减小分布电容。如果使用成品的线架,放宽一些纸的宽度,在缠纸时就会出现问题。使用无边框骨架,就方便的多。

网友:
看起来排线非常漂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L:
86的片初级我也用0.25的线绕过2900匝,次级用0.7的线(匝数忘了),勉强绕的下,我的经验是第一层131匝,越 ...

你的次级0.7mm线是单根线吧,否则不可能绕的下;楼主的次级是0.51mm三组并联的、这个已经基本达到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次级0.7mm线是单根线吧,否则不可能绕的下;楼主的次级是0.51mm三组并联的、这个已经基本达到极限 ...

初级是3,次级是2  是2组并联。4-8Ω输出

网友M:
引用 楼主:
25分钟绕完第一层,又用了近40分钟绕了第二层。看上去挺养眼。初步设计的每层130匝是没有问题的。红线处是Z ...

走了个Z字会不会浪费窗口?

网友:
能自己养牛的都是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走了个Z字会不会浪费窗口?

Z字绕是不会浪费窗口、Z字拉线是在窗口以外的部位,只是比较麻烦。可以在一层绕到最后一匝时临时用棉纱线将拉线的“拐点”与边框系一下,等绕到下一层再将这根棉线抽出去。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拐点滑落、造成窗口被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Z字绕是不会浪费窗口、Z字拉线是在窗口以外的部位,只是比较麻烦。可以在一层绕到最后一匝时临时用棉纱 ...

懂了,感谢。

楼主:
楼上谬赞。绕牛指示需要心静心细罢了。

网友:
绝缘纸略宽于骨架就不塌边了,另外绕线时开始和结尾别太拉紧。